[PIC®/AVR®/dsPIC®产品] 请问如何知道延时函数运行时间?

楼主(2017-05-27):
用的是MPLAB X IDE 加PICC 9.8,请问如何知道写的延时函数具体运行了多长时间?谢谢了!

网友A:
请问如何知道延时函数运行时间
/****************************/
一般的情况,不应该是先知道你这个延时函数的延时运行时间,才使用的吗?
看生成的汇编指令,然后根据指令时间算延时时间。

网友B:
启动一个定时器。

网友C:
翻转某个引脚电平用示波器看、sim stop watch、proteus仿真等

网友D(2017-09-22):
在debug里选择仿真,然后加载断电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