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AC过压/欠压监测

楼主(2017-05-27):
功能:实现供电电源220V交流过压/欠压精确检测,并且继电器报警输出远程DCS系统,电路尽可能简单,功耗低,所占空间小
实现:最终决定选择电压互感器输出运放调零进AD单片机采集,然后继电器报警输出
问题:1、电压互感器的选型,系统需要足够安全可靠,通过资料了解到传统电磁式和电容式电压互感器都有一定缺点,而电子式电压互感器比较好,那到底选哪个符合我的需求呢,有可靠的产品型号或厂家推荐也行2、单片机采集的方法都是通过多点采集计算有效值,但同时会出现不精确的问题,有没有更好地处理方法。过压/欠压监测也需要计算有效值吗,或者有互感器型号可以直接输出直流电压的。

网友A:
电磁式电压互感器的可靠性是很高的,通常可以用几十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式电压互感器的可靠性是很高的,通常可以用几十年。

有哪些可靠的厂家或者型号,知道不

楼主:
如果只需要监测电压超过220V±10%这个范围内就报警,而不需要测量实际电压到底是多少,那还有必要进单片机不,有没有简单又可靠的方法

网友B:
用电磁式电压互感器即可,随便买,正规厂家出的即可,某宝上大把,甚至可以用常规的工频变压器代替。计算过压欠压用有效值或峰值都可以,峰值比较简单,但不直观,同时注意多周期比较后才能确认。如果AD只能接受直流,可以把互感器输出经桥式整流得到脉动直流后再AD。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磁式电压互感器即可,随便买,正规厂家出的即可,某宝上大把,甚至可以用常规的工频变压器代替。计算过 ...

有的互感器还需要相位补偿,是用来做什么的,如果只是检测有效值或峰值的话,不需要相位补偿什么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的互感器还需要相位补偿,是用来做什么的,如果只是检测有效值或峰值的话,不需要相位补偿什么的吧 ...

互感器毕竟是感性器件,会导致交流电压与电流相位的不同步,精确测量电网的电参数时必须把这种不同步现象补偿掉,否则会带来测量误差。就你的应用而言,显然不必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互感器毕竟是感性器件,会导致交流电压与电流相位的不同步,精确测量电网的电参数时必须把这种不同步现象 ...

感谢您的回答
最后一个问题,互感器后面选择了一个RMS-DC转换芯片AD8436,直接输出交流信号的有效值,AD采样该有效值后判断电压是否正常,
设计这块电路的目的只是为了监测市电电压是否超出正常波动范围(198-242V),因为后续的电路都是由它供电的,但是有必要弄得这么麻烦吗,又加互感器又加转换芯片的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答
最后一个问题,互感器后面选择了一个RMS-DC转换芯片AD8436,直接输出交流信号的有效值,AD ...

有没有必要得看需求。如果你本来就是如主帖所述那样的要做精密的电压监视或监控,那当然有必要。但如果这不是你的目的,那需要根据实际项目的需求进行分析。任何技术手段都是为需求服务的,没有好不好只有是否适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答
最后一个问题,互感器后面选择了一个RMS-DC转换芯片AD8436,直接输出交流信号的有效值,AD ...

“但是有必要弄得这么麻烦吗,又加互感器又加转换芯片的”
如果不需要隔离,当然可以不用互感器。
如果直接整流(也许需要滤波,看你的需要)能够满足你的精度要求,当然可以不必使用有效值芯片。
诚如chunyang所说“任何技术手段都是为需求服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有必要弄得这么麻烦吗,又加互感器又加转换芯片的”
如果不需要隔离,当然可以不用互感器。
如果直 ...

首先感谢您的回答
我所说的精度是指当过压或欠压能够检测到,精度是针对那个临界点的,比如一旦超过正常范围1V就检测到并且能够报警,而超出范围以后的值是多少不需要管,这时那些电路就显得有点累赘了。

之所以提出那个是否 ‘麻烦’ 的问题,是因为不知道是否可以将它转化为检测是否有电压的问题。我曾看过一个帖子要求是只检测是否有交流电压,具体多少值不用管,这时只需要光耦就能够实现检测。换个角度看,我觉得我这个可能也只是判断是否过这个临界点的问题,所以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电路来处理。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您的回答
我所说的精度是指当过压或欠压能够检测到,精度是针对那个临界点的,比如一旦超过正常 ...

“更好”或者“不好”是根据你的需要而言。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您的回答
我所说的精度是指当过压或欠压能够检测到,精度是针对那个临界点的,比如一旦超过正常 ...

“我所说的精度是指当过压或欠压能够检测到,精度是针对那个临界点的,比如一旦超过正常范围1V就检测到并且能够报警”
“精度”在此具有同样的意义。要求超过正常范围1V报警,那么超过0.5V就报了警,这就是误差。另外,这个“临界点”在温度变化时也会变化,同样的温度变化下“临界点”变化越小精度越高。这个可以理解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您的回答
我所说的精度是指当过压或欠压能够检测到,精度是针对那个临界点的,比如一旦超过正常 ...

“曾看过一个帖子要求是只检测是否有交流电压,具体多少值不用管,这时只需要光耦就能够实现检测”
同样有精度问题。10V算“有”,5V呢?0.5V呢?0.05V呢?

楼主:
感谢您的回答,我再想想吧,
目的表述不清楚永远问不出自己想要的东西,

网友C:
我认为只要用个普通变压器,输出接入2个比较器,一个检测上限,一个检测下限,阈值用电位器调整,两路比较器结果接入单片机,单片机自行判断吧。
变压器3元钱,比较器几毛钱,加两个精密电位器几元钱,哈哈哈哈,基本就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只要用个普通变压器,输出接入2个比较器,一个检测上限,一个检测下限,阈值用电位器调整,两路比较 ...

这种我也想过,但是变压器出来的是交流,比较器能实现检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我也想过,但是变压器出来的是交流,比较器能实现检测吗

有啥不可以?变压器输出叠加到一个直流电平上,再输入比较器好了,单片机检测有没有脉冲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我也想过,但是变压器出来的是交流,比较器能实现检测吗

难道电压互感器出直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我也想过,但是变压器出来的是交流,比较器能实现检测吗

电压互感器就是变压器,无非对精度要求高一些,对相移要求高一些。

交流,你总会整流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有完没完啊,你自己理解不了意思就算了,
我当然知道它出交流了,我当然知道它也算是变压器了,跟你好 ...

好,好。我确实没什么了不起,确实是瞎掺和。再也不回复你的问题了,你自己慢慢想吧。

网友D:
收藏了,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只要用个普通变压器,输出接入2个比较器,一个检测上限,一个检测下限,阈值用电位器调整,两路比较 ...

这种方案我用过,变压器次级整流后的电压接到MCU的ADC口,由软件判断电压是否在正常范围内。精度要求不太高时可以直接用,精度要求高时,可用MCU整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啥不可以?变压器输出叠加到一个直流电平上,再输入比较器好了,单片机检测有没有脉冲即可 ...

您好
首先是比较峰值有没有超过一定值,变压器输出交流信号直接与参考电压比较,有脉冲输出说明超过该值,还需要叠加到直流电平上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
首先是比较峰值有没有超过一定值,变压器输出交流信号直接与参考电压比较,有脉冲输出说明超过该值 ...

叠加一个直流电平是为了保护比较器,如果用二极管隔离负电压,就不要叠加了。反正电路随便搭一下咯,就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