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IR2104的驱动问题讨论

楼主(2017-05-27):
搭了一个2104驱动电路,输入PWM波占空比33%,发现同相端输出PWM波驱动能力比反相端差很多,如图为示波器检测的PWM波输出,很明显峰-峰值差很多,请坛友们解答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以及如何处理,谢谢!!!

楼主:
图片补一下

楼主:
黄色波形为同相端,蓝色为反相端,峰峰值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

网友A:
反相端是浮动的那个吧?
原理图贴来看看?

网友A:
CH1是1V还是1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相端是浮动的那个吧?
原理图贴来看看?

上面同相端,下面反相端

楼主:
CH1 峰峰值 1.6V 可以看到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同相端,下面反相端

没有原理图,没法说。。。。

网友A:
引用 楼主:
CH1 峰峰值 1.6V 可以看到数据

你是X10的探头当成X1吧?
这些驱动器都有欠压保护的,电压低了是不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X10的探头当成X1吧?
这些驱动器都有欠压保护的,电压低了是不工作的。 ...

探头这些没问题,电压也没问题,感觉就是驱动问题,电路是自己刚搭的,没图片,抱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X10的探头当成X1吧?
这些驱动器都有欠压保护的,电压低了是不工作的。 ...

下拉电阻阻值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您的帮助

网友B:
上桥驱动是自举供电的吗?

网友C:
这个电路里面怎么会有下拉电阻呢?请问在哪里下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