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c0804在数码管上实现土壤湿度实时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7-05-28):
显示的数字如图!一直都不改变 !不知道为什么!代码如下: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rd=P2^1; //IO口定义
sbit wr=P2^2;
sbit cs=P2^0;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bai,shi,ge;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_ms(uint z)
{  uchar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isplay(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
{
   dula=1;
   P0=table[bai];
   dula=0;
   P0=0xff;
   wela=1;                ////百位的数码管显示
   P0=0xfe;
   wela=0;
   delay_ms(1);

   dula=1;
   P0=table[shi];
   dula=0;
   P0=0xff;
   wela=1;                ////十位的数码管显示
   P0=0xfd;
   wela=0;
   delay_ms(2);

   dula=1;
   P0=table[ge];
   dula=0;
   P0=0xff;
   wela=1;                ////个位的数码管显示
   P0=0xfb;
   wela=0;
   delay_ms(1);

}
uchar read_adc0804()//控制并读取adc0804转换好的数据
{
uchar a;          //写入控制命令,启动转换
cs=1;
wr=1;
cs=0;
wr=0;
delay_ms(1);
wr=1;
P1=0xff;         //读取已转换好的数据
rd=1;
rd=0;
delay_ms(5);
a=P1;
rd=1;
cs=1;
return a;
}
void main()
{
uchar a;
wela=0;
dula=0;
while(1)
{
a=read_adc0804();
bai=a/100;
  shi=a%100/10;
  ge=(a%100)%10;
  display(bai,shi,ge);

}
}

网友A:
while(1)
{
//a=read_adc0804();
a++;
bai=a/100;
  shi=a%100/10;
  ge=(a%100)%10;
  display(bai,shi,ge);

}
这样测试下好了

网友B:
先用串口打印一下a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