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可以感应ma级别的电流吗,有什么推荐的

楼主(2017-05-28):
电流互感器,可以感应ma级别的电流吗,有什么推荐的

网友A:
电流互感器是一种特殊的变压器,它被广泛应用于供电系统中向测量仪表和继电器的电压线圈或电流线圈供电。

网友B:
电流互感器感应出来的电可以用吗

网友C:
电流互感器的输出电流很小,开路电压很高且不稳定,只能用于仪表和检测电路,不能作为电源使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流互感器的输出电流很小,开路电压很高且不稳定,只能用于仪表和检测电路,不能作为电源使用 ...

电压互感器是可以做电源使用的,电流互感器不可以。

网友E:
电压互感器实际就是一个变压器,只要容量和电压适合,可以作为电源使用。

网友F:
有了,有那种200A/40mA的电流互感器,可以将大电流转变为小电流

网友G:
楼主说的是将ma级别的电流转变为电压的互感器吧,因为ma级别的很小了,可以直接mcu识别了

楼主(2017-09-30):
引用 网友G:
楼主说的是将ma级别的电流转变为电压的互感器吧,因为ma级别的很小了,可以直接mcu识别了
...

也是,这东西在大电流的场合是比较常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