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的主从模式,这个该如何理解了

楼主(2017-05-28):
定时器的主从模式,这个该如何理解了,为什么要有主从的区分呢

网友A:
例如你发送脉冲的时候 这个主从就体现出来了!

网友A:
通用定时器主从模式产生准确脉冲个数

网友A:
int main()
{
        TIM_OPMGATE_Init();
        while(1)
        {
                Motor_Control(500,10); //500us,10个脉冲
        }
}

网友A:
void TIM_OPMGATE_Init()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使能PC,PA端口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使能定时器23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使能复用IO时钟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FullRemap_TIM3, ENABLE);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

       //TIM2工作在单脉冲下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rescaler = 7199;//预分频值,每100us计数一次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eriod = 99; //重装值,决定单脉冲周期
        TIM_TimeBaseInit(TIM2,&TIM_TimeBaseInitStruct);

        TIM_SelectOnePulseMode(TIM2,TIM_OPMode_Single);//设置TIM2在单脉冲模式,且是单一的脉冲,在下一个更新事件停止
        TIM_SelectOutputTrigger(TIM2,TIM_TRGOSource_OC1Ref); //OC1REF signal is used as the trigger output (TRGO).单一模式不需要设置

        TIM_OC1PreloadConfig(TIM2,TIM_OCPreload_Enable);//使能定时器2的通道1预装载寄存器
        TIM_OCInitStruct.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在向上计数时,一旦TIMx_CNT>TIMx_CCR1时通道1为有效电平
        TIM_OCInitStruct.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OC1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有效电平为高
        TIM_OCInitStruct.TIM_Pulse = 20;//比较捕获1的预装载值,决定单脉冲占空比,这个20就是低电平延续的来源
        TIM_OC1Init(TIM2,&TIM_OCInitStruct);
        TIM_Cmd(TIM2,DISABLE); //Enable the TIM Counter

        //TIM3工作在从模式门控模式下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rescaler = 719;//预分频值,10us计数一次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eriod = 29;//重装值,决定PWM周期
        TIM_TimeBaseInit(TIM3,&TIM_TimeBaseInitStruct);

        TIM_SelectSlaveMode(TIM3, TIM_SlaveMode_Gated);//TIM3为门控模式
        TIM_SelectMasterSlaveMode(TIM3,TIM_MasterSlaveMode_Enable);//使能TIM3的主从模式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3,TIM_TS_ITR1);//内部触发,TIM_TS_ITR1对应TIM2

        TIM_OC1PreloadConfig(TIM3,TIM_OCPreload_Enable);//使能定时器3的通道1预装载寄存器
        TIM_OCInitStruct.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在向上计数时,一旦TIMx_CNT>TIMx_CCR1时通道1为有效电平
        TIM_OCInitStruct.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OC1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有效电平为高
        TIM_OCInitStruct.TIM_Pulse = 15;//比较捕获1的预装载值,占空比为50%
        TIM_OC1Init(TIM3,&TIM_OCInitStruct);
        TIM_Cmd(TIM3,ENABLE);//使能TIM3
}

网友A:
/*********************************************************
名称:Motor_Control(u16 cycle, u16 pulse_num)
说明:生成指定个数脉冲,每个脉冲周期为cycle毫秒,脉冲个数生成的个数
      和单脉冲高电平时间有关系,脉冲个数就由高电平时间来确定
参数cycle:为TIM3一个脉冲周期,单位(us)
参数pulse_num:为脉冲个数,决定步进电机步数
返回值:无
*********************************************************/
void Motor_Control(u16 cycle, u16 pulse_num)
{
  u16 arr3 = 0;
        u32 time = 0;
  if(pulse_num)
  {
                time = cycle * pulse_num / 100;//预分频为720,100us计数一次
                arr3 = cycle / 10;             //预分频为72,10us计数一次
                TIM_SetAutoreload(TIM2, time + 19);//低电平周期加高电平周期
                TIM_SetAutoreload(TIM3, arr3 - 1);
                TIM_SetCompare1(TIM3,arr3 / 2); //设置PWM占空比为50%
                TIM_Cmd(TIM2,ENABLE);//使能TIM2
  }
}

网友A:
可以看到仿真的图片

网友A:
实际用到的只是PC6产生的脉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到仿真的图片

学习了,原来是这个样子。

网友C:
那从模式用在什么时候呢?

网友D:
发出触发信号的定时器工作于主模式,接受触发信号而启动的定时器工作于从模式。

网友E:
STM32的每个定时器都可以由另一个定时器触发启动定时器一般是通过软件设置而启动,STM32的每个定时器也可以通过外部信号触发而启动,还可以通过另外一个定时器的某一个条件被触发而启动.这里所谓某一个条件可以是定时到时、定时器超时、比较成功等许多条件.这种通过一个定时器触发另一个定时器的工作方式称为定时器的同步,发出触发信号的定时器工作于主模式,接受触发信号而启动的定时器工作于从模式。

网友A:
感觉 不如新唐的好 。。。。。

网友A:
新唐的 可以配置PWM的时候,可以直接产生中断。然后中断里面判断 溢出的个数,就可以控制好 发送PWM的数量!

网友F:
控制 PWM的精度 效果还是杠杠的!

楼主(2017-09-30):
引用 网友E:
STM32的每个定时器都可以由另一个定时器触发启动定时器一般是通过软件设置而启动,STM32的每个定时器也可以 ...

原来是这样的,学习了,主是主动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