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如何实现负压吸嘴吸取状态检测

楼主(2017-05-28):
现在想用负压吸嘴来吸取塑料薄膜类物品,但有时候吸取不起来,所以想要添加一个传感器来实现反馈。又因为塑料膜类物品太薄了,导致即便吸嘴吸住了塑料膜,检测到的管内负压变化不大,所以考虑使用气体流量计来检测管内空气流速变化来实现判断。
希望的气体流量计满足不影响管内原有气体流速,并能够准确稳定地测定气体流速,不知大家有什么常用的这类传感器或检测方式能推荐下吗?

楼主:
@tyw T叔有相关资料吗

网友A:
吸住与没吸住,负压差别很大的,用这种开关量负压传感器较实用,我在爬墙机器人上用过.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2013.1.0.0.mRe2oI&scm=1007.10009.518.0&id=7926189208&spm=2013.1.0.0.mRe2oI&scm=1007.10009.518.0

网友B:
工业上用,还是去买个专业点的吧,比如SMC就有。薄膜真空吸,下面一张会跟上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业上用,还是去买个专业点的吧,比如SMC就有。薄膜真空吸,下面一张会跟上来吗 ...

我是想把薄膜口袋吸开,这类真空薄膜吸盘,试过,不好用,经常吸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吸住与没吸住,负压差别很大的,用这种开关量负压传感器较实用,我在爬墙机器人上用过.

https://item.taoba ...

哦,一般的吸住是没问题的,我们也有用吸盘对硬物进行吸取,负压传感器进行检测,效果不错。但是薄膜类比较软,即便吸住了,吸盘还是在漏气的,导致负压差并不大,所以想考虑使用气体流量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一般的吸住是没问题的,我们也有用吸盘对硬物进行吸取,负压传感器进行检测,效果不错。但是薄膜类比 ...

吸盘需改进,用多孔微孔吸盘

https://s.taobao.com/search?q=%E5%BE%AE%E5%AD%94%E5%90%B8%E7%9B%98&imgfile=&js=1&stats_click=search_radio_all%3A1&initiative_id=staobaoz_20170529&ie=utf8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8.sUpFpm&id=545443993005&ns=1&abbucket=18#detail

用这种砂石改装吸盘,多点吸附,泄漏就小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62.BPADLr&id=541985071764&ns=1&abbucket=18#detail

网友B:
去参考一下三边封,嗯,我也没见过

网友C:
气体流量计精度很差的,根本检测不出来这点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气体流量计精度很差的,根本检测不出来这点变化

那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B:
啥袋子啥薄膜,包装行业那么成熟,应该不会有啥新问题能让你遇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参考一下三边封,嗯,我也没见过

看了下,感觉并无可参考之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袋子啥薄膜,包装行业那么成熟,应该不会有啥新问题能让你遇到的

想实现把很薄的塑料口袋吸开(柔软度和厚度,大致和超市里的塑料膜口袋类似),发现现在很多能用机器吸开的口袋都太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实现把很薄的塑料口袋吸开(柔软度和厚度,大致和超市里的塑料膜口袋类似),发现现在很多能用机器吸开的 ...

工件堆放呈什么状态.能将袋两面都吸吗?包装线应采用筒形原料,现场热封切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件堆放呈什么状态.能将袋两面都吸吗?包装线应采用筒形原料,现场热封切断. ...

塑料袋呈筒状包装,需要将口袋吸开。根据我的了解,对于较硬质的口袋,已经可以用吸嘴较为稳定地吸开了。但我们这里的不同之处是,口袋质地比较软,用吸嘴吸,漏气很严重,导致偶尔吸不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塑料袋呈筒状包装,需要将口袋吸开。根据我的了解,对于较硬质的口袋,已经可以用吸嘴较为稳定地吸开了。 ...

用微孔吸盘

楼主:
价格有些贵,不过应该值得一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