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029里面引脚设为输入还有上拉模式吗?

楼主(2017-05-28):
gpio.c里面只有GPIO_SetMode,但是好像没有GPIO_ENABLE_PULL_UP这个功能?在玩转新唐M0M4这个PDF里面看到却有这个函数
这样引脚输入时是低电平,不想用中断的话怎么做按键识别

网友A:
 4 种 I/O 模式:
- 准双向
- 推挽输出
- 开漏输出
- 输入模式带高阻

网友A:
一般都是输出时候才有上拉下拉,输入就是为了检测外部是0还是1呢。不需要。

网友A:
除非你想那么做,可以自己添加。
设置 Px_PMD(PMDn[1:0]) 为00’b ,Px.n为输入模式,I/O引脚为三态(高阻态),没有输出驱动能力。Px_PIN 的值反映相应端口引脚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非你想那么做,可以自己添加。
设置 Px_PMD(PMDn[1:0]) 为00’b ,Px.n为输入模式,I/O引脚为三态(高阻 ...

我现在外部接按键,没有上拉电压
按键按不按都是低电平。。。电路已经画好了,原先用的ST是有内部上拉的功能,想不到nuc029不一样
另外,这一段没看明白,不就是设为输入模式的说明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外部接按键,没有上拉电压
按键按不按都是低电平。。。电路已经画好了,原先用的ST是有内部上拉的 ...

用贴片电阻自己搞就行了,5.1K,或者10K。

网友B(2017-08-29):
设置成准双向后,再往数据寄存器填1,然后2个CPU周期后管脚会被内部极弱上拉拉至VDD,这就是你要的输入上拉。

网友C(2018-03-03):
最好用的检测按键的方法不是设置一个内部上拉电阻吗,这样平时检测为高电平,按下去后为低电平,这样也不用接外部上拉。
但是我现在遇到跟楼主同样的问题了,NUC123里面没有那个设置上拉的函数,甚至也没找到相关寄存器,一度怀疑这款芯片是否有这个功能,但是在官方手册里GPIO介绍里看到这句话“每个I/O引脚有
一个阻值为110KΩ~300KΩ的弱上拉电阻接到VDD 上, VDD从5.0 V 到2.5 V。”
是不是这款芯片的默认情况下是接一个上拉电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