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急急急】哪些芯片符合8路PWM,8路AD。用过的大神说一下

楼主(2017-05-28):
哪些芯片符合8路PWM,8路AD,51系列的,不要Contex-Mx系列。用过的大神说一下。
主要是要求8路PWM;AD有的话,要有8路,精度至少12位;没有AD我可以外加
现在急需一款这种芯片,STC的就别说了,就是用的这个,所以才要换。
在线等~~~~~~~~~~~~

网友A:
我这边有一颗完全能满足您的要求,是国产的,有需要可以联系我,我给您规格书。

网友B:
STC8A8K64S4A12不行吗?你说说要换的原因。我用着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8A8K64S4A12不行吗?你说说要换的原因。我用着挺好的。

我换的原因是这换芯片的PWM和串口同时使用,PWM的初始化会影响串口通讯,具体内容在另外一个我发的帖子里,帖子链接:https://bbs.21ic.com/icview-1713764-1-1.html。大神帮忙看一下喽

网友C:
新唐的N76E885

网友D:
C8050F021

网友E:
这个我们有很多呀,而且性价比也比较高QQ:459023641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换的原因是这换芯片的PWM和串口同时使用,PWM的初始化会影响串口通讯,具体内容在另外一个我发的帖子里 ...

怎么会呢?我用来做四轴飞控,PWM输出PPM信号给电调,串口1和串口2接别的模块,都很正常啊。。。
PWM本身跟串口也不相关的吧?
我用来做飞控,速度比STC15W4K48S4快了不少。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怎么会呢?我用来做四轴飞控,PWM输出PPM信号给电调,串口1和串口2接别的模块,都很正常啊。。。
PWM本身 ...

他电源没有处理好,几个PWM同时用,那个干扰是很大的,特别是几路同频同相的时候,我遇到过,在STM8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他电源没有处理好,几个PWM同时用,那个干扰是很大的,特别是几路同频同相的时候,我遇到过,在STM8上. ...

是的。但其实还是单片机本身的性能不够,或者这个问题并没有在STC8技术参考手册中说明

楼主:
这个芯片。一、AD只有10位,分辨率比12位的低了4倍;二、PWM和AD共用端口,一个输出一个输入,总不能分时使用吧。这一点很不好

楼主:
这是什么单片机,你确定不是在逗我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一、AD只有10位,分辨率比12位的低了4倍;二、PWM和AD共用端口,一个输出一个输入,总不能分时 ...

真的服了你,是不是刚入行?,芯片IO的功能是程序设定的

网友G:
八楼说的是新华龙单片机,性能也还可以。想便宜就看看STM8,能上STC就说明价格不敏感,cotexM0,价格和STC差不多,性价比远超。cortexM0就多了,飞思卡尔,NXP,ST,各家都有

网友H:
sq2711L-sop16符合你的要求 qq 115884261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但其实还是单片机本身的性能不够,或者这个问题并没有在STC8技术参考手册中说明 ...

不是单片机,是电源没有处理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真的服了你,是不是刚入行?,芯片IO的功能是程序设定的

用 PWM 的时候,多半也要用到AD!!!!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 PWM 的时候,多半也要用到AD!!!!

对!!所以PWM不能和AD共用管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