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缺相检测电路,致端午加班

楼主(2017-05-28):
看看能不能行

楼主:
我仿真的图形,缺了一相咋不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耦发射端不要串联用并列的。

我仿真的不知道那个环节出问题了  缺了一相根本木用 波形不变

网友B:
三相电经过降压电阻和整流二极管封星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仿真的图形,缺了一相咋不变呢

变了你没看出来。。。。

网友D:
是变了,如LS所说

网友D:
另外,加上一个转动的电动机,可能就更不好分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了你没看出来。。。。

难道是波形变窄了??那我AD怎么区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加上一个转动的电动机,可能就更不好分辩了

这个是电源的 应该没问题

网友D:
仔细看看,应该可以看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仔细看看,应该可以看出来的

哈哈 我知道了 我笨了  各120° 缺了一个  当然是移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