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请问如何才能使用跑表测试运行时间

楼主(2017-05-28):
想知道延时函数的准确时间,但是好像用不了

楼主:
用的是VSM虚拟调试

网友A:
启动一个定时器,来测定。

网友B:
很简单,
1、调延时函数。
2、对某个IO口,置高
3、再调延时函数。
4、io口置低
5、烧入板子中,上电让它跑起来
6、示波器抓出io口波形,读出周期

楼主:
请问一定要用示波器吗?不用用软件模拟吗?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