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NUC029 系列选型指南

楼主(2017-05-28):
看到有人发这个系列的资料,应该有人需要这个。

网友A:
原来名字后面的字母不同,实际配置不同啊

网友B:
应该再标个工作电压范围

网友C:
主要功能是一样的,不同的是那些高级功能,一般情况不会用的。

网友:
户外使用的必须用E系列的,这样抗温度性能好,不怕烈日和严寒。

网友D:
三种封装类型,不错。主要是新唐有5V的支持,非常给力。

网友E:
只有正的输入那就是跟0比较了。

网友A:
20PIN封装的确实不错。

网友F:
这个片子也不错,我们也有的用。

网友G:
这个系列有自己的适用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