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BLDC开环启动波形问题

楼主(2017-05-28):
开环启动时波形看着正常,可是检测不到反电动势,图中是两通道示波器,只能看到其中AB相波形,大神们帮忙看下

网友A:
启动时转速低,反电动势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时转速低,反电动势很小

换相速度不断提升,反电动势貌似没有增加

网友A:
不清楚你的驱动方式。
波形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你的驱动方式。
波形看不懂。

如附件

网友A:
有开关噪音在里面,微小的反电动势被淹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开关噪音在里面,微小的反电动势被淹没了。

比如第一相的前面反电动势是由大变小的,正确的波形是由小变大的,是不是和电机换相的时间有关系?

网友B(2017-11-08):
换相时机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