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VIPER22A设计电源心得

楼主(2017-05-28):
最近用VIPER22A设计一电力猫电源。

这是我绘制的原理图,初步设计20W,实际应用8W。

仿真PCB图

开气隙,用金刚石碗形砂轮。

开出的气隙0.2mm,反击电源,开气隙是设计反激式电源的重要一步。气隙大小与初级线圈匝数和慈心型号有关,
初级线圈越少,气隙越小。经计算初级线圈69匝。

0.1A的时候,查看原边线圈上的信号,注意看振铃。

0.5A的时候,查看原边线圈上的信号,注意看振铃。

1A的时候,查看原边线圈上的信号,注意看振铃。

1.7A的时候振铃剩余两个了。
经计算1.7A*12V=20.4W了,达到设计要求了。工作一天,温度基本上都在范围内。
心得:通过振铃可以看出变压器设计余量,防止饱和。原边线圈匝数多,相应的气隙要增大,过大的气隙会消耗能量。
过小的气隙又不利于控制生产,所以气隙开在0.2mm左右最好。

这个电力猫板子上还有视频压缩,耗电量8W,整个板子都有点热。四层设计,用时一个月。

网友A:
振铃跟变压器余量没有关系的吧?

网友A:
重载应该是CCM才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振铃跟变压器余量没有关系的吧?

关系是我实验得出的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载应该是CCM才比较好

开关电源不在研究范围,没有仔细研究!项目主要研究在视频压缩和网络传输上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系是我实验得出的结论!

那么祝你好运~

网友B(2018-09-05):
朋友可以加一个好友吗?想和你讨论学习一下VIPer22a做开关电源的一些问题!主要是向你取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系是我实验得出的结论!

首先说一下,波形很漂亮,不过,剩余尖峰有点高。在1.7A时候,剩余尖峰已经到130V左右吧。
很明显,线路工作在DCM状态,在可控的情况下,DCM是一个不错的工况,可以避免很多因为电流连续输出整流管反馈过来的因素,这个功率,做DCM非常合适。
还有关于输出断流产生的振铃,只取决于输出电流大小和电感量周期等因素,而和变压器余量无关,事实上,因为和原边的电感量直接相关,因此导致你产生结论的误导。而其本人的原因就是原边电感越小,振铃数量越多(断流比较早嘛)。
作为考察电感磁芯的余量,事实上,气隙越大,功率余量越大,反过来说是线圈匝数越多,磁芯工作磁感应强度越小,当然越不容易饱和。实际上我们会根据铜损和铁损的合理比例来控制一款变压器采用多粗的线径,圈数多少,开多少气隙。由于一款磁芯的窗口面积总是一个定值,所以这些数据必须和已知的磁芯的窗口相匹配,不可能用一个非常大的圈数来做。
不知道你线圈工艺是普通的还是三明治,看你RCD参数,R=56K 而1.7A负载达130V的尖峰,貌似没有采用三明治吧。如果已经采用三明治了,建议加大102电容,至少到222 或者332 耐压按照经验一般用2E222  2E332就够了。再不行,可以把RCD的二极管换成1N4007,利用低频管高频不能正确关断的特性来给C连续放电,拉低尖峰,这个在小功率电源里面也算是常用手段。
输出二极管如果是MBR5340,那么定型会有巨大风险,耐压不够。看波形你的反射电压大概是130左右吧。那么12V整流管,反方向电压已经是极限耐压了,至少换成100V的管子。

网友B(2019-03-11):
引用 网友C:
首先说一下,波形很漂亮,不过,剩余尖峰有点高。在1.7A时候,剩余尖峰已经到130V左右吧。
很明显,线路 ...

朋友我最近也做了一个Viper22A 的电源,也出现和这种尖峰波形(注意不是楼主那个震铃),我二极管换成FR107之后,尖峰有明显改善,我想知道这个变压器没设计好的话尖峰是不是会跟明显一些呢?有哪些方法可以更好的抑制尖峰电压的形成呢?谢谢朋友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朋友我最近也做了一个Viper22A 的电源,也出现和这种尖峰波形(注意不是楼主那个震铃),我二极管换成FR1 ...

尖峰电压和采用的变压器工艺直接相关,理论上,漏感越小,尖峰能量就越小,尖峰也就越低。
漏感可以通过改善变压器工艺来减小,最典型的比如三明治,采用原--副--原的方法绕制。可以是原边一半夹副边,再绕原边一半,也可以是原边线面积一半--副边--原边线面积一半。这时候,原边2次绕组在对应的二个个变压器脚上就直接并联了。
同样的漏感,可以通过增加RCD吸收能力来大大减弱尖峰,减小电阻,增加电容,都可以有效控制漏感尖峰的幅度。这里的D,由于耐压比较高,一般采用HER107或者FR107,如果功率比较小的,可以采用1N4007,利用4007没法有效恢复,导致RCD里面的R可以有更长放电时间,有效拉低RCD电容上面的电压,进一步强制漏感尖峰。
一个结论是,虽然增加RCD吸收功率,会导致吸收电阻功耗增加,看起来电源效率有所降低,但确确实实可以有效提高电源的可靠性。
输出整流管速度也是影响的原因,肖特基就比快恢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尖峰电压和采用的变压器工艺直接相关,理论上,漏感越小,尖峰能量就越小,尖峰也就越低。
漏感可以通过 ...

谢谢你的解答,我准备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解答,我准备试试

很多人可能在DCM状态的反激开关电源变压器,因为电压和占空比不成正常关系,所以就原副边怎么确定,变压器怎么设计感觉非常迷惑,这里就以一款典型的DCM状态变压器设计为例,来为大家解惑。
有事外出,未完,待续...............

网友D(2019-06-03):
楼主6啊,多谢分享学习,外行人为了工作,学习这些东西真的是脑壳疼。
我是做ST的VIPER22A的芯片的商家,从原理上去学习确实能够更好的去服务你们专业的技术人才。
有一起学习一起合作的朋友可以加我v:ghonestar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