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怎么控制一台单片机同时进行两个超声波测量。

楼主(2017-05-28):
        while(1)
        {
         TMOD=0x11;
         TH0=0;
         TL0=0;
         ET0=1;
         TH1=0;
         TL1=0;
         ET1=1;
         EA=1;

        while(1)
          {
             StartModule();  发出超声波函数

             while(!RX);                //当RX为零时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RX);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关闭计数
         Conut();                        //计算
                 StartModule_2();
                 while(!R2);
                 TR1=1;
                 while(R2);
                 TR1=0;
                 count_2();
                 delayms(80);

这样搞是一个超声波测完,再测另一个,不能同时进行。51单片机怎么做?

网友A:
定时处理啊

楼主:
我就是用的两个定时器,但是lcd只显示一个测出距离,另一个压根不显示

网友B:
2个接收端 分别接int,用中断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