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LCD12864刚焊好,通电后会显示东西吗?

楼主(2017-05-28):
LCD12864刚焊好,通电后会显示东西吗?我刚焊接好板子后,通电屏亮了,但是什么都不显示,是不是应该显示黑色的格子?

网友A:
程序与硬件之间不存在错误的情况下才可以。

网友B:
显示黑色格子表示没有程序。。

网友C:
LCD12864与lcd1602不同,如果负压没有,或调节不当,也可能什么也看不到,或满屏黑点。

网友D:
才焊好的12864不显示,不能说明任何问题。该干嘛干嘛,继续。

网友E:
如果合适的话会显示黑色的格子,不显示说明不合适啦

网友F:
显示屏一般都会弄一个电位器,来调节背光强度。至于是灰的还是黑的,就是调节电位器弄出来的。焊好之后,一般都不会显示东西,这要看你单片机里是否有程序,要是有的话会显示,没有的话就不会了。

网友G:
可以在开发板或仿真上编好程序,然后下进去,调试焊好的板子。

网友H:
外部驱动电路没有问题的画。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