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读笔/故事机应用]
STC12C5A60S2与52的程序

楼主(2017-05-28):
想测试以下STC12C5A60S2好不好用,手头只有52的程序,可以直接粘贴复制到12上吗,除了头文件需要改,还有那些东西需要改?

网友A:
要看你写什么程序了 最简单的点亮led显示个数码管什么没问题 都一样 外部驱动上有点不一样 51端口不能直接驱动东西 要加上拉什么的 STC的可以支成推挽 可以直接驱动一些东西 另外有AD PWM 伪EEPROM UART2什么的 要用这些就不太一样了 那个伪EEPROM的触发指令字和其它STC系列也有区别

网友B:
没有用到delay的基本程序都可以 看情况。。

网友C:
60s2是增强型51,除了延时和51没有的功能之外其他的一样

网友D:
基本上STC系列程序都是可以一起的。

网友E:
这个系列一般都可以的,可能需要修改时序。

网友F:
没有多大的差别,除了延时,基本可以 通用

网友G:
如果用到了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需要定义一下

网友H:
用了延时函数的话有什么影响吗?我弄了程序,没感觉出来多大区别,是我的程序要求不大吗?

网友I:
估计你用的默认12T时钟 到1T下 delay这种死延时差别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