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可以在液晶上显示常用的汉字呢,需要什么东西

楼主(2017-05-28):
(无正文)

网友A:
有的液晶,会自带汉字字库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的液晶,会自带汉字字库的

假如液晶不带汉字字库的话怎么办呀

网友C:
flash 字库!

或者自带字库的 屏!

另外就是屏的基本读写函数!

网友D:
带中文字库的LCD当然可以直接显示,
如果不带中文字库的LCD,可以使用字模软件来显示汉字

网友E:
LCD不带字库的话,
如果只显示个别汉字,搜下字模软件计算数据,手动加入到程序中;
如果汉字量非常大,可以选择用字库芯片,之前用过高通的一款,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