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调角原理频谱的推导!

楼主(2017-05-28):
学模电,许多人都是从收音机开始的,而且很多人也简易从这个开始!
实际上,这个东西所包含的基本原理,没有一定的数学基础,理解起来很困难的!
当然了,如果是简单**现成的结论,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通信理论中的调角(PM或FM)的解释,就需要一定的数学基础!现在教科书上一般都是给结论的(窄带调频简单,有推导,此处略),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数学基础知识!

楼主:
调角所研究的函数是复指数f(x)=e^jρsinx!
写出其复数傅里叶级数表达式,容易看出系数是著名的索末菲积分之特殊情形!这个积分以功能强大而著称,他可以表示所有类型的圆柱函数!这里对应的是第一类,即贝赛尔函数!

楼主:
用经典符号Jn(ρ)表示贝塞尔,则待研究函数的傅里叶级数为:

ΣJn(ρ)e^jnx

据此可以观察出,上式除了J0(ρ),n为偶数系数为2,奇数时为2j,再分离实部和虚部就OK了!

网友A:
Well。

学术界永远都是工程技术人员后面的跟屁虫。

谢谢大家!

所以你们那价格奇诡的国产教科书是什么玩意 。

就是不言自明的。

Well。

学术界还有人愤愤不平地说: 香浓(一个湖南的农民)。

发明了 采样定律。

而且还是学术界的。

是学术界的自豪。

然而这是禁不起推敲的。

采样的方法工程技术人员早就使用了。

仅仅就是没有一个数学证明。

当然了。

没有数学证明也是没有问题。

因为其数学证明极其简单。

因此就不需要证明了。

所以。

一切技术问题来源于工程技术人员的实践。

顺序就是从实践到理论。

再从理论到实践。

学术界的脸面就是: 证明了一个很简单的事实。

他们从来都是通过“论文”来发表的。

学术界的人士把发表“论文”。

而不是发明创造当做自己的唯一“学术目标”。

想当年。

本大师在一个科技之光的TV节目中看到: 一个国外的天体物理学博士,当然还没有获得博士,因为其没有课题。

于是把所谓的“暗物质”当做其课题。

你可想而知: 他们注定一事无成。

因为爱因斯坦不可能是为了一个博士论文,而吃饱了撑地去研究相对论。

那个时候。

本大师就明白了: 真正的科学家不是退休就是去世了。

剩下的全是WalkingDead!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A:
有人说。

谢谢大家!

模拟电路已经死了。

经典控制也死了。

唯独学术界届的人还活着。

因为学术界早就穷途末路。

因为学术界的思想就是错误的。

你们必须要从实践中发现问题。

进而用理论来解释。

但是学术界的人从来不准备从事实践活动。

以为教科书就是标准。

这就是毫无意义的。

学术界的人士必定非常清楚: 他们自己肯定承认他们是非常无聊的。

事实上。

无论经典控制还是模拟电路。

学术界从来没有入门。

学术界的线性理念从来无法解释任何一个经典的现实控制回路。

模拟电路也是一样。

本大师早就指出了: 无论限幅还是饱和,都是反馈的必然存在。

而学术界对于如此非线性熟视无睹。

学术界压根就不知道PID真实情况。

教科书中的PID是不可能在现实中存在的。

工厂技术人员只能发现问题进而解决问题。

既然问题解决了。

那么就是值得学术界学习的课程。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A:
数学分析问题。

谢谢大家!

求微分非常简单。

但是积分就很难。

不是所有的函数都可以被积分。

但现实世界绝对不因为无法积分而不存在。

这就说明: 所谓的数学方法,在现实技术问题中,绝大部分情况都是无效的。

数值计算可以解决所有积分问题。

但显然这违反了数学理念。

因为数值计算方法仅仅就是真实解析解的必要条件而无法充分。

数值计算方法的步长如何选择。

答案就是你不了解一个微分方程。

你就不可能知道步长如何选取。

但数值计算方法却是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然而这是纯数学所不可能解释的。

只能说与实际情况吻合就认为数值计算为正确。

否则修伽步长再次计算直到与实际情况吻合。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大师来这发泄,帖子被糟蹋成狗屎了!

撤!

网友A:
因此。

谢谢大家!

工程技术问题仅仅就是一个仿真的问题。

仿真是什么:

仿真就是自行车。

如果在高速公路上步行。

那么显然速度太慢。

怎么也得赶辆马车吧?

如果要是在高速公路上开飞机。

那么显然效率就大幅提高了。

然而即使你坐飞机行使在高速公路上。

也丝毫不意味着你们数学学的好。

事实上。

一个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民也可以在高速公路上开飞机。

但这不意味着你们能解微分方程。

本大师可以负责任地说:  学术界就是吃饱了撑的。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A:
本大师的教导就是。

谢谢大家!

小学数学可以解决任何问题。

但如何使用方程那么效率更高。

然而解方程的方法是固定。

解方程就是坐飞机。

你没有任何成就感。

中国设计院也是一样。

靠设计手册过日子你没有成就感。

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才是成就感。

你知道问任何一个学术界的人士: 你有成就感吗?

他们就都会晤一例外地露馅。

记得本大师大学的时候。

看过一篇**。

说道一个大学教授。

应该是自控之类专业的。

在大学混了那么多年。

直到有一次接到了一个实际的项目。

虽然比较轻车熟路。

但是这个项目开发的半年时间。

是这个国产的大学教授“最充实”最有“成就感”的半年。

也就是说: 这个国产的大学教授活了大半辈子,从来没有因为一个实际的项目而有成就感过。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A:
对于大学来说。

谢谢大家!

特别是50年前大学。

那个时代的人们还是真的相信科学并真的愿意好好学习的。

也的确是下功夫学习的。

但真正能成功的也仅仅就是凤毛麟角。

因为好好学习。

但是没有用武之地。

而一旦有了用武之地。

那么这些大学毕业生就真的可以实现他们的人生价值了。

因为理论水平过硬?

No。仅仅就是因为没有干过实际项目,从而对于实际项目好奇和自卑,所以才努力工作的。

但是也仅仅就是少数人能够成功。

大部分人都会因为各种原因放弃和改行。

但从来没有听说过学术界的人士改行和放弃的情况出现。

即使死要面子活受罪。

也要**不懈地装摸左阳。

同时言必称教科书。

这就是典型的教科书受害者的典型症状了。

再次感谢大家1

网友A:
蒸汽机。

谢谢大家!

解决了人们的双脚的问题。

但依然需要手脚。

电器控制更进一步解决了人们的双手和双脚。

但依然需要手脚。

计算机的人工智能解决了人们大脑的问题。

也就是说从蒸汽机时代到电器时代再到电子时代到计算机的人工智能时代。

都是必然的。

人们的双手和双脚和大脑都被从繁重的劳动之中解放了出来。

这恐怕是marx都没有想到的吧!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A:
数值计算的补偿如何选择?

谢谢大家!

需要使用采样定律。

一个微分方程。

仅仅就是Y=f(x)而已。

x就是时间t。

Y就是输出幅度。

于是乎所有的微分方程都可以使用采样定律。

Well。

很遗憾。

对于任何微分方程。

因为绝大部分无解析解。

有解析解你们这些教科书的受害者们也看不懂。

于是乎所有的微分方程都无解。

你需要知道你们的微分方程的“带宽”。

之后就可以使用采样定律进行“步长”的设计。

对于学术界和教科书的受害者们来说。

它们会列微分方程。

没准还可以解几个。

但绝大部分都是无解的。

现实问题几乎个个无解。

那么你必须要了解你们的微分方程表达的“控制对象”。

如果不了解你的控制对象。

你的微分方程可以作为“学术论文”从而证明你是一个“学术界的人士”。

也就是同时说明: 你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人,也是一个绝不敢从事实际研究的人。

因为你仅仅就是把纸上谈兵都不如的所谓“论文”发表的而已。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A:
首先就要确定任何微分方程带宽。

谢谢大家!

不知道微分方程的带宽?

Well。

那么你也肯定不知道你们的所谓“数值计算的步长”是怎么回事。

一个微分方程不是线性的。

如果用带宽表示?

答案就是: 所有的现实的工程问题,都是由负反馈来解决的。

也就是说现实中不存在不使用负反馈的工程技术问题。

所有的工程技术的实践都是用负反馈。

那么一个非线性的微分方程的带宽是什么?

Well。

一个微分方程带宽就是你所感兴趣的那一段范围。

一个复杂的y=f(x)的微分方程。

反正你总的用图解法画出来。

否则一切免谈。

选取你感兴趣的线性或基本线性的那一段。

其他部分你不用管。

因为负反馈仅仅就是给线性或接近线性的系统使用的。

因为任何微分方程。

即使有解。

也是不可能足够精确的。

任何微小的变化都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

那么如此微分方程就是毫无意义的。

也是工程实践所完全无法接受的。

你必须要使用负反馈。

能够解析解的微分方程数量之少。

完全不亚于一元N次方程,人们仅仅能解3次方程以下的。

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

但学术界及其教科书的受害者们从来不说。

是啊。

这毕竟就是它们敛财的饭碗 。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A:
就像再技艺超群的理发师也无法给自己理发一样。

谢谢大家!

数学的进步。

只能来自于实践。

如果一个所谓的“数学家”认为通过已知的“数学手段”可以解决数学问题。

那么其范围很小数量很少的问题可以解决。

数学必须要与时俱进。

脱离实际的数学。

不是纯数学。

而教科书受害者们的愚蠢的数学。

教科书的受害者只有害人害己的唯一个道路可走。

除非你能接受本大师的教导。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A:
因为数值计算的“步长”与采样频率是完全等效的。

谢谢大家!

所以步长的选择依据就是采样定律。

教科书的受害者们是不可能看到如此简单的道理的。

没有非线性系统的反馈问题。

所有的所谓的非线性问题都必须很大程度上线性化。

否则无法使用负反馈。

不存在精确的微分方程。

不要妄图足够精确的微分方程能够描述现实问题。

象解决现实问题。

就只能负反馈。

因为负反馈仅仅就是一种近似的计算方法。

因为近似。

所以噪音就必定产生了。

虽然精确的微分方程。

不会产生“噪音”。

但是任何条件的变化都是不同的结果。

那么显然这比噪音的问题严重多了。

因为精确的微分方程无法在现实中工作。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A:
请牢记本大师的教导。

谢谢大家!

任何现实问题的解决。

都不是一个教科书受害者嘴里的“微分方程”。

而是这个微分方程的一段。

仅仅就是使用这个微分方程的解的一段范围。

而且这段范围足够线性。

于是乎就可以使用负反馈了。

数值计算的步长虽然不好确定。

但是不断减小这个步长数值。

则肯定就是明智的。

步长越小精度越高。

与实际情况越接近。

对于一个未知的微分方程。

你无法知道步长如何选择。

因为你不知道微分方程的解。

但在实践中。

人们就会越来越了解这个控制对象。

从而就可以确定感兴趣的一段。

使用负反馈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一个未知的系统。

就是一个未知的微分方程。

即使你能列出方程。

则是教科书受害者的典型症状。

因为你不知道你该干什么。

你只有了解了你的控制对象。

你才知道该如何去做。

那么最后的结果必定就是: 你找到了一段的线性的部分,从而使用负反馈解决了你的控制问题。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A:
例如。

谢谢大家!

对于一个未知的系统进行“环路分析的频率特性测试”。

那么这就是把这个系统当做了线性的体现。

如果非线性那么你必定无法得到确定的结果从而证明了这是非线性的。

但即使是非线性的也不意味着你无能为力。

为了解决问题你必须要找到线性的一段并用负反馈解决。

再次感谢大家1

网友A:
学术界和教科书的概念错误。

谢谢大家!

比比皆是。

例如理想电压跟随器的问题。

如果输出晶体管的输出电流不是无限大。

谈何理想的VCVS?

当然了学术界领导下的产业届是把输出电阻当做2K进行测试的。

而本大师则是把负载电阻当做4欧姆处理的。

然而这就是本大师在此经常教导的: 即输出三极管需要500个并联。

事情就是这么地巧合。

并联三极管的目的不是为了提高输出功率。

而是为了让电压跟随器看上去更接近一个理想的跟随器。

这就使本大师的教导。

信不信由你!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B:
没有H大师,论坛有点冷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