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助帖:如图电路正反馈不振荡的原因分析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5-28):
“如图电路正反馈不振荡的原因”
环路电压增益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电路正反馈不振荡的原因”
环路电压增益不够。

能否可以详细解释一下吗?刚学模拟电路这块内容

网友B:
模电这块内容中,关于正反馈振荡的条件里有什么表述?是不是一个相位,一个反馈强度?它俩必须同时满足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电这块内容中,关于正反馈振荡的条件里有什么表述?是不是一个相位,一个反馈强度?它俩必须同时满足才行 ...

幅度条件|AF|=1(振荡平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幅度条件|AF|=1(振荡平衡)

那你看看|A|是多少?K置于(2)时,三极管接成射极输出,电压放大倍数略微小于1。
再看看|F|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看看|A|是多少?K置于(2)时,三极管接成射极输出,电压放大倍数略微小于1。
再看看|F|是多少。 ...

也就是说K置于不同位置时可以分别接成CE和CC了吧

网友B:
@k5,研究问题是分层面的。对于初学,我并不刻意去纠结CCGC,因为他们当前的需求不在这里。
然而,对于jz就不一样了,因为他读的书够多了。本来就是个实验室保管仪表的,相当于书馆管理员,却装成学者专家。
同理,等于1,大于1,也不适合楼主这个年令段儿纠缠。
@楼主,既然知道AF需要大或等1,那么对A和F进行分析推算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K置于不同位置时可以分别接成CE和CC了吧

我不知道CE和CC是什么缩写或者简称。请写出全文,英文中文皆可。

楼主:
非常感谢以上三位解惑。因为我们最近才开始学习模拟电路,且由于课时限制,所以有很多东西都不清楚,教学与实际应用毕竟也有所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CE和CC是什么缩写或者简称。请写出全文,英文中文皆可。

我们的教辅书上的释义是Common Emitter 和Common Collec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