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如何移植FreeRTOS至M451

楼主(2017-05-28):
开发环境
开发IDECoIDE_V2Beta
编译工具: GNU Tools for ARM Embedded Processors 4.7-Q2 2014
第一步: 搭建基本工程框架
这个步骤基本在安装CoIDE_V2Beta工具后安装上面的引导就可以顺序完成了。
选择的组件是:
  1. 1: C_library 用于c库吧
  2. 2: Retarget_printf 用于打印printf使用
  3. 3: M451 M453的库函数组件, 这个是CooCox官方优化过的, 也可以自己根据新塘官方的库函数自己搭建
基本搭建完成后, 你就可以再main函数里进行自己初始化, printf函数的功能实现等基本功能了。
printf函数功能需要修改Retarget_printf组件下的prinf.c这个文件的一个函数, 如下添加相关串口信息就可以了。 也要在IDE的配置选项中的“Link”中勾
选“Don't usestandard system start files”和选择一个cLibrary.这样你就可以使用printf功能了。
__attribute__ ((weak)) void PrintChar(char c)
{
/* Send a char like:
while(Transfer not completed);
Transmit a char;
*/
//记得要初始化化串口0哦
while(UART0->FIFOSTS & UART_FIFOSTS_TXFULL_Msk);
UART0->DAT = c;
if(c == '\n')
{
while(UART0->FIFOSTS & UART_FIFOSTS_TXFULL_Msk);
UART0->DAT = '\r';
}
}

楼主:
第二步: 将FreeRTOS工程文件加入
下载“FreeRTOSV8.2.1”源码, 加入需要的部分
第三步: 配置FreeRTOS, 编写测试代码
配置信息参考新塘官方库函数里面的或者FreeRTOS代码里的CM4F的例子。
例子就随便参考官方例子自己测试吧。
对了, 记得要配置
IDE使能FPU这个功能, 否则编译器报找不到-mthumb这个错误。 我就被这个折腾了半天困难。

楼主:
工程文件

网友A:
竟然还有工程文件,给力了。

网友B:
学习一下这个移植程序。

网友C(2020-01-30):
这个软件貌似已经废了。

网友D:
现在官方的BSP里面直接提供了

网友E:
若函数配置。

网友F:
现在新唐系列的BSP都含FreeRTOS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现在新唐系列的BSP都含FreeRTOS了。

官方的FREERTOS版本比较低了 我印象是还是7.4的吧

网友F:
可以在官方的基础上修改修改,下载最新版的里面就带最新版的了。

网友C:
这个软件还能下载到吗

网友C:
下载不到了,可惜了。s

网友H:
可惜了。没有了。

网友I(2020-07-09):
借鉴一下也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