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那么多地方会用到自然底数e?

楼主(2017-05-29):
    自然底数e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尤其在信号处理里面,例如信号通常会用ejwt来表示。
又例如高斯分布(即正态分布)里,也出现e。还有神奇的欧拉公式也有e。为什么e的出镜率
会这么高呢?它是怎么来的?
    我们知道微积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数学工具,可以用来解决很多数学和工程问题,
最简单的例如计算切线斜率,求极值,计算面积、体积等。然而在微积分中,很多函数
的求导和积分并不是那么简单,至少不是让人很愉悦。万能的人们就在想,神啊,
有没有一种函数,哪怕只有一种,它求导或积分后,还是自己呢?如果有这样一种函数,
求导和积分就方便了,只要想办法把其它函数也变换成这种函数来表示,就都可以算出来了。
万能的人们找啊找,突然发现指数函数有一种非常好的性质。例如指数函数y=ax
按照导数的定义,有
f’(x)=dy/dx
=(f(x+dx)-f(x))/dx
=(ax+dx-ax)/dx
=(axadx-ax)/dx
=ax(adx-1)/dx
如果(adx-1)/dx这个式子,当dx趋于0时,极限存在,假设为一常数c,那么我们
就可以得出,指数函数y=ax的导数和原函数成一定比例关系,即y’=cy。
如果我们令这个常数c1,那么就得到了人们梦寐以求的那个原函数和导数一样的函数。
这个非常爽的底数推导如下:
当dx趋于0时,令(adx-1)/dx=1,有
(adx-1)=dx
adx=dx+1
两边同时开dx次方(类似x2=y,则有x=y1/2),有
a=(dx+1)1/dx,其中dx趋于0
由于dx趋于0,可以令dx=1/n,其中n趋于无穷。可得
a=(1+1/n)n。我们把此时求得的a叫做自然底数,用专门的记号e来表示。
n趋于无穷时,(1+1/n)n这个级数的极限越为2.718281828459045……
    底数为e的指数函数ex,它的求导和积分都是它自己,并且不管多少阶
求导和积分都一样,非常方便。
    另外,e=(1+1/n)n这个极限还和复利的计算有关。假设某周期内(例如1年)
的利率为1(即100%),即存满一个周期后金额翻倍。如果存到一半就取出来,然后把
利息一并加进去再存,最终的总金额倍数就是(1+1/2)(1+1/2)=2.25。如果把该周期平均
分成n等份,那么每一份的利率应该就是1/n,然后计算复利,到期末时的总金额的倍数
应该就是(1+1/n)(1+1/n)(1+1/n)……(1+1/n)等于(1+1/n)n,当n增大时,
最终的总金额的倍数会越来越多,但最终会趋于一个极限e=(1+1/n)n,它就是
我们刚刚得出的自然底数。
    由于ex有求导后有等于自身的特性,所以它的麦克劳林展开很容易计算。
同样,sin(x)和cos(x)函数的求导也比较简单,把sin(x)和cos(x)函数也用麦克劳林展开,
发现它们和ex展开之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如果我们把ex换成eix
惊人地发现,eix展开后居然等于cos(x)+isin(x),这就是著名的欧拉公式。

网友A:
主要是欧拉公式可以将三角函数转化成指数形式,而自然界很多信号都可以用正弦表示,转化成指数,比三角函数工整,容易合并等,所以好多物理公式都喜欢用自然指数来表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欧拉公式可以将三角函数转化成指数形式,而自然界很多信号都可以用正弦表示,转化成指数,比三角函数 ...

最终结果还是为了求导、积分等计算方便才转的,不然转成指数更难看懂。

网友B:
据说欧卡是神一样的人物

网友C:
你这是大学数学里关于e的知识合集啊!尤其是那个利率的经典例子。

实际上e的定义很简单,就是log e=1,乍一看有点像废话!

网友D:
除了0以外, e是最神奇的数,e跟很多自然现象有关联。

网友D:
先谈谈e跟哪些自然现象有关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大学数学里关于e的知识合集啊!尤其是那个利率的经典例子。

实际上e的定义很简单,就是log e=1,乍 ...

你这个定义实在太高明了,高,一般人想不到。
不过我觉得你应该改写成e1=e会显得更高明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了0以外, e是最神奇的数,e跟很多自然现象有关联。

我觉得0没啥神奇的,e比0神奇多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觉得0没啥神奇的,e比0神奇多了。

除e,sin,cos求导跟求积分也一样简单

这个文章最后有提到,由于大家都比较简单,所以才会联想到它们之间可能存在某种联系,进而可以推出欧拉公式

网友F:
ln e=1吧, log e怎么等于1? 冒着被鄙视的风险,冒险一问。

网友G:
引用 网友F:
ln e=1吧, log e怎么等于1? 冒着被鄙视的风险,冒险一问。

确实是 ln e=1,lg 10=1

楼主:
引用 网友F:
ln e=1吧, log e怎么等于1? 冒着被鄙视的风险,冒险一问。

ln(e)=1,这个和e1=e是同一回事。
ln的定义就是以e为底的对数,没有e,哪来的ln?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觉得0没啥神奇的,e比0神奇多了。

那是因为你0见得太多,用得太多,开个帖,e和0谁神奇?会比这个帖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是因为你0见得太多,用得太多,开个帖,e和0谁神奇?会比这个帖热。

我不信……你可以开个贴试试看?
至少0理解起来很容易。
你要说无穷小比较神奇我还可以接受。

网友H:
0.618 好像也经常出现在周围

网友I:
e只是用来描述神奇的一种符号,神奇究竟是什么,也不好表达,所以就用e来暂时代替一下好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不信……你可以开个贴试试看?
至少0理解起来很容易。
你要说无穷小比较神奇我还可以接受。 ...

无穷小有啥神奇的,就是函数在自变量的变化中的极限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穷小有啥神奇的,就是函数在自变量的变化中的极限为0

至少比0多些花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F:
ln e=1吧, log e怎么等于1? 冒着被鄙视的风险,冒险一问。

log,是最正经的对数表示,衍生的ln和lg只是怕混淆,起个小明而已!
也就是说,使用log表示自然对数是没有问题的,现在许多数学书都是直接log这一个符号(想看看,我可以拍照截图)!你不能说人家是错的!另外,在纯数学中出现lg场合的非常少(主要是对数表使用),所以一般不会混淆的!
当然了,很多书在脚注的地方会给予说明,指出log是什么意思!

网友E:
引用 网友C:
log,是最正经的对数表示,衍生的ln和lg只是怕混淆,起个小明而已!
也就是说,使用log表示自然对数是没 ...

ln特指以e为底,lg特指以10为底,log是通用的,所以你用log的时候必须指明底数是几

网友J:
楼主加油,我们都看好你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E:
ln特指以e为底,lg特指以10为底,log是通用的,所以你用log的时候必须指明底数是几 ...

实际上,通过上下文理解,在不至于混淆的情况下,不需要说明。

我用的这本数学就没有说明,照片截图放在模拟板块了。

网友C:
对数函数还有个定义:

z=e^(ln z)

楼主一看,咦,z=z!这不是废话吗???

没有复变理论概念,理解我给的两个定义,感觉都像是废话!因为考虑时满脑子都是对数性质,忍不住地去化简!

楼主:
看了高人的贴,顿悟,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1+1=2的证明方法,真是太简单了,哈哈:
根据减法的定义有,2-1=1,
然后两边同时减去-1,有2=1+1,证毕。

没有加法哪来的减法?同样,没有e时,哪来的ln???
用ln来定义e?真是搞笑,本末倒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数函数还有个定义:

z=e^(ln z)

复指数的定义,是为了得到和实指数相同或类似的表达式才专门去定义的,你居然拿这个定义去反推实指数,你说搞笑不?

网友K:
ANSI C, Visuall C++ 等用Log( )表示自然对数,而Excel和Windows计算器用Log( )表示10为底的对数。

网友L:
关于对数的定义(包括记号),建议回炉中学数学。这点东西都不会,还想设计电路?扯蛋!

网友L:
关于《复变函数》中的初等函数定义(包括对数),建议看看我的相关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1720810-1-1.html

网友L:
而LZ的首帖内容,我曾经在数年前就给过一个说明。

下面是我最近的摘录:

https://bbs.21ic.com/icview-1720684-1-2.html

网友L:
关于我所给的那几个帖子,这里给个附加说明:

按照正统的复数域指数函数拓展定义,欧拉公式是作为定义关系使用的,即欧拉公式被看成是定义。

而在我以前的那个帖子里,采用了级数定义(这在矩阵指数拓展中用到),由此可证明欧拉公式。

无论如何,对数是作为指数函数的反函数看待的,这是最为基本的东西。

网友L:
我一直强调,中学、大学本科乃至研究生所学的知识都是相关的。由此贴所引申出来的问题可见,中学所学的初等函数在大学中被引用或拓展了。可见,中学的知识到了大学还是非常重要的。同样,大学所学的那些东西在你毕业后同样会用到,只是你不觉得而已。

网友L:
最后,告诫那些学生或初学者们:

读书须尽量地找些经典的书籍去看,这样至少可以确保你不至于长歪了!

切记,别去听那些不懂装懂的人的忽悠。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复指数的定义,是为了得到和实指数相同或类似的表达式才专门去定义的,你居然拿这个定义去反推实指数,你 ...

你矛头指错了,提出这些定义的,不是我,我也没有那本事!提出定义的当然是写大师!

本人在模拟板块多次表明,本科毕业后就几乎不看中文书籍了,原因是看不懂,可能是我比较笨!我看的微积分是米国卡盘大师的书,电子工业出版社影印,现在流行的可能是第八版了,依然用log!

所以你要说搞笑,搞笑的是那些书籍作者,跟我无关,复述一下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L:
关于我所给的那几个帖子,这里给个附加说明:

按照正统的复数域指数函数拓展定义,欧拉公式是作为定义关系 ...

你说你死心眼能死到什么程度???
对数和指数既然互反,那么定义其中之一就足够了,根据互反关系,立马得到另一个!!!!

既然如此,我当然可以先定义指数函数!!!
反之,也可以先定义对数函数,根据互反,后定义指数!!!

那你凭什么只许前者行,后者就不行?????这是不是死心眼???

我手头起码3本数学书,是先定义对数的,你要想看,说一声,立马上照片截图!

怎一个呆字了得!!!

网友C:
引用 网友L:
关于对数的定义(包括记号),建议回炉中学数学。这点东西都不会,还想设计电路?扯蛋!

...

关于符号,我用的是数学家卡盘著的微积分,和剑桥出版的数学分析,两本书用的都是log,照片已经给出了!

由于这个和H大师的高中数学书不一样,于是此人就此事,拼命骂人家不懂数学!

大家看看此事是不是很幽默?

网友C:
下面这段话中,"正统"二字的意思,不常去模拟板块玩的人,看不懂!

[按照正统的复数域指数函数拓展定义,欧拉公式是作为定义关系使用的,即欧拉公式被看成是定义。]

常去模拟板块玩,就知道了,这个大师只会规规矩矩背书,从不敢跨越雷池半步!
于是,凡是它手头书上的东西,都叫"正统",它看的书上推导,叫正统推导!

有鉴于此,我昨天在模拟板块有针对性给个问题:不许用欧拉+三角函数周期性,试说明对数函数多值性!

我事先就知道,他铁定不懂!为何这么自信?因为教材上不说!只要教材上没有,他就不知道,逻辑关系就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矛头指错了,提出这些定义的,不是我,我也没有那本事!提出定义的当然是写大师!

本人在模拟板块多次 ...

说你理解力有问题,还真是不病得不轻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说你理解力有问题,还真是不病得不轻了。

你的理解能力也很惊人!

你没有病,就是脑子一时转不过来!

网友C:
乖,这两个大师有异曲同工之妙!一口咬定指数和对数中,必须先定义指数,才能定义对数!倘若反过来先定义对数,脑子立马打结!

对数这5种定义方法,本质上是等价的,无非就是叙述顺序有差别而已!

在知乎上,说话都是点到为止,双方很容易就明白了,交流非常轻松!
在这个论坛上,你嘴唇磨破了还是听不懂!听不懂也就算了,他还得骂你几句过过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你死心眼能死到什么程度???
对数和指数既然互反,那么定义其中之一就足够了,根据互反关系,立马 ...

你当然可以先定义一个ln函数,但凭什么要定义成那个样子?总得要有个依据吧?
为什么会选e作为底数?依据呢?带来了哪些便利?又是为什么导致e那么好用?
相反,我给出的推导则很有说服力,因为以e为底的指数函数,求导或积分后保持不变。
正因为它具有这种性质,才出现这样的结果。
你所谓的那个定义,我觉得是根据ln(x)的导数是1/x这个关系定义出来的。虽然最后的
计算结果都是一样的,但没有什么根据和理由,唯一的理由就是ln(x)的导数是1/x这个关系。
你能说出来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么?如果之前没有人求出ln(x)的导数是1/x,谁会莫名其妙地
把ln(x)定义成一个那么一个积分形式?神啊?

网友C:
俺认输算了!

我手头还有本数学分析,通过给个幂级数y=f(x)=∑anx^n收敛,且满足微分方程,dy/dx=y,定义了指数函数!

21论坛这些大师看见这本书,能骂死它!

楼主:
那你有思考过它为什么要定义成这样子,而不是其它的样子么?不能光看书上说是什么就是什么,要问为什么。
在我看来,那是因为人们先发现了指数函数的某种展开形式(例如泰勒或麦克劳林展开)是这样的,从而才出现了这样定义的念头。而不是它本来就应该要定义成这样子的。
如果没有之前这些指数函数展开的知识,谁会莫名其妙这样去定义指数函数?之所以要这样定义,会带来某些好处,例如可能可以化简计算,
把一些原本不知道怎样计算的东西变成我们知道怎样计算的东西(或变成方便编程计算的东西),又或者可以让原来的函数可以适用于
更宽的范围(即便定义后不是很适合,人们也会想办法增加某些条件或修改某些方法让它变得适合),范围扩大包括从正数到负数,
从整数到分数,从实数到复数等等。

网友C:
最后简洁回答这个e!

通过数学学习,我们知道个规律:不管研究的电磁学,热动力学,电动力学,等,凡是跟边界值相关的,列出来的一定是XX函数!凡是跟初始值相关的,列出来的是zz函数!当然了,还有个中间状态,是YY函数!

如果有人问为什么是这个规律?那就不知道了!

上面有个函数一求解,它老是跟对数ln或指数e^x相关,于是e就是这么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简洁回答这个e!

通过数学学习,我们知道个规律:不管研究的电磁学,热动力学,电动力学,等,凡是跟边 ...

为什么“老是跟对数ln或指数e^x相关”?请回答。
我开这个贴,就是试图去回答这个问题的。
在我看来,那就是因为e^x的求导或积分等于它自己的缘故(假定解为e^x的形式,这样某些微分方程才好解)。
至于e为什么有这个特性?是那因为当初我们定义e时,就是按照求导或积分等于它自己这个要求去计算出来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老是跟对数ln或指数e^x相关”?请回答。
我开这个贴,就是试图去回答这个问题的。
在我看来,那 ...

这个问题没必要继续纠结了。显然是由于e指数函数的微积分特性使之广泛得到应用,这在微分方程的求解中早已经体现出来了。

至于对数的定义,采用积分方式那根本是本末倒置。最简单的问题就是让中学生去先学微积分,然后再有可能定义对数函数。对数函数与1/z的积分关系,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学过高等数学和复变函数的都该知道,而复变函数中还得考虑积分路径。

这个问题,早有定论,那厮无非就是想“标新立异”显得特有学问而已。而实际上,反而暴露了那厮的不懂装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L:
这个问题没必要继续纠结了。显然是由于e指数函数的微积分特性使之广泛得到应用,这在微分方程的求解中早 ...

不出所料,我一说过了,他就重复我原话,然后大叫太简单了!
如果叫他自己搞,就不会了!

这4年来一直如此!

马后**,多恶心啊!

为对付这种恶心人,说话只能说一半!

网友C:
还中学生先学微积分???
你看楼主这个帖子,你从哪看出来限制只讨论中学内容了???
你自己给的对数定义,都来自复变理论了,这怎么扯什么中学生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大学数学里关于e的知识合集啊!尤其是那个利率的经典例子。

实际上e的定义很简单,就是log e=1,乍 ...

大学里现在都写ln e = 1;
log只是运算算符,需要写底数,
ln的底数是e;
lg的底数是10;

网友C:
引用 网友M:
大学里现在都写ln e = 1;
log只是运算算符,需要写底数,
ln的底数是e;

我下载了最新的微积分电子版,他们仍用log:

国产教材区分的比较细!

网友M:
引用 网友C:
我下载了最新的微积分电子版,他们仍用log:

嗯,确实用的挺乱的,
好过国外的教材,
都不怎么刻意标注log的底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M:
大学里现在都写ln e = 1;
log只是运算算符,需要写底数,
ln的底数是e;

log需要写底数,这个说法放在大学层次,实在难以接受!!!

下面这本书,世界排名,不是第一,就是第二:

网友C:
引用 网友C:
log需要写底数,这个说法放在大学层次,实在难以接受!!!

下面这本书,世界排名,不是第一,就是第二: ...

当年上学教材中这个对数介绍,直到现在,我都看不懂!!!讲话太饶,太突然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当年上学教材中这个对数介绍,直到现在,我都看不懂!!!讲话太饶,太突然了。。

...

完了,这本书对数部分,log和ln是混用的,跟国产教材不一样,大师看到又要骂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完了,这本书对数部分,log和ln是混用的,跟国产教材不一样,大师看到又要骂娘了。

国外教材普遍写log e=1,我也就顺手一写,没想到反对声浪这么高!国产教材和国际不接轨?

网友N:
除了e以外 π(派)也很神奇,而且这哥俩都是无限不循环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除了e以外 π(派)也很神奇,而且这哥俩都是无限不循环型的!

π(派)虽然也很神奇,但相对容易理解一些,含义也很清晰,就是一个圆的周长和它的直径的比值。
但e的含义就不是那么直观了。
不过,如果按照某人的思路来,不是从圆的周长和半径的关系出发来定义 π(派),而是我们先要定义一个反余弦函数arcsin(x),然后 π(派)的
定义就很简单啦,那就是 π=2*arcsin(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外教材普遍写log e=1,我也就顺手一写,没想到反对声浪这么高!国产教材和国际不接轨?

能不要再扯这个log和ln了么?就一个符号而已,不同人的习惯不一样,你花那么大篇幅累不累?
我从来都没有说过你用log表示ln有什么问题。我讨论的问题的核心是e为什么具有这么多好的性质?谁管你用log还是ln。

网友O(2017-07-21):
ax^2 + bx + c = 0   什么条件这个方程有实根?
MD,我卡了半天没想起来,还是搜索的。话说我的数学曾经还可以啊。
30+以上的工程师,有和我一样没???

网友P:
高中化学的时候,有个信息迁移题,好像是说水中的H+和OH-的的密度的ln,加起来是个常数。
好像是勒沙特列平衡到大学物理里面是不是也有个 (e^x)  * (e^y)=常数,   其中的e不知道怎么来的,应该是和概率熵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