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西达电机相电压测量

楼主(2017-05-29):
测新西达2212电机两相之间电压,将针头杜邦线剪开,露出铜丝那端夹在电机与电调接口处,驱动电机,用示波器测两相电压,然后波形类似端电压波形,不一会儿变成正弦波,看一眼电机发现电机冒烟,杜邦线着火(接示波器地那头)。分析原因为示波器,电机驱动开关电源插在同一插座,共地因此开关电源通过示波器接地那头短路。但是开关电源经过变电已经不与插座共地,示波器也应变电过吧?这又怎么解释?(之前测过端电压,没有问题,排除电机驱动电路故障)谢谢大家!

网友A:
不接示波器时候冒烟吗?这个是无刷直流电机吧,你测的是输入的直流电,还是电调器输出的交流?

网友B:
单独看文字无法理解具体怎么接的。

楼主:
无刷直流电机 杜邦线铜线夹在电调和电机连接的香蕉头里  电调输出的交流

网友C:
那就是220V转成12V没有隔离的的喽!当然不能直接用电压探头接啦!两种方式(1)用隔离差分探头(2)要用个隔离变压器给示波器供电。

网友A:
楼上说的有道理,可以试试。

网友D:
没试过这个,起码那么高电压,应该不可以直接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