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片子明显发烫

楼主(2017-05-29):
opa690做同相放大器使用时,输入端得平衡电阻应如何选取,工作时测输出有直流偏压时,片子明显发烫

网友A:
测下电流是不是超标了

网友B:
用这么高速的运放应该都是放大交流信号,加电容隔直就可以了,不用平衡电阻吧

网友C:
你驱动的负载是什么

楼主:
是放大高速信号的,但是偏压太大会让运放发烫,不知道为何?

网友D:
平衡电阻应该是使从正端和负端看,等效电阻相等。

网友E:
看你的负载大小,发热可能是因为负载太重

网友F:
嗯,OPA690可以最大输出190mA,5V下

网友B:
是啊,不加散热,发热很正常。

网友G:
电流引起的工作不正常,查下负载的,看是否超出了你的设计负载范围的

网友H:
看能不能把限流电阻放大点,这样对电路可以保护一下

网友I:
偏压太大导致放热, 估计是里面的输入钳位保护电路引起的.

网友J:
这种情况通常出现的原因有几种   第一种是输出电流超过片子所能承受的电流   第二种就是哪边有短路现象    个人认为第二种现象居多   建议将外围电路查一查  看看哪边有连焊的地方

网友J:
忘了一点   这个是前几天遇到的   有可能是片子本身的问题   片子失效   或者本身片子就是假的   当然最好不是这种情况

网友A:
先检查下芯片自身是否好着的没,在着看下负载的啊。

网友K:
我觉得遇到问题,先不要轻易怀疑芯片问题,或者假片问题。
先仔细查查电路再说

网友L:
引用 楼主:
是放大高速信号的,但是偏压太大会让运放发烫,不知道为何?

偏压大的发烫是很正常的。。

网友M:
可能是因为负载太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