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直接发送到单片机

楼主(2017-05-29):
单片机5v,现在要做通信,fpga直接发送到单片机,然后单片机通过74lv245转成3.3v传给fpga可以吗?或者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通过电阻分压就行了

网友B:
用3.3V的单片机和FPGA

网友C:
零点失真,其实是个技术局限性。因为 PWM 控制,在0点附近,无法完成而导致的。

网友D:
电平转换芯片 —— 如 onsemi.cn/pub_link/Collateral/NLSV8T244-D

网友E:
三极管电平转换 —— 留意信号速度,新手不推荐。

网友F:
电阻分压,或串电阻都可以...

网友A:
上拉即可吧

网友D:
电平转换方法很多的,就论坛就有不少。LZ小搜下 ~

楼主:
听说速度不够快呀

网友D:
为什么不直接选择宽电压的单片机呢,这样不就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