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PSoC Creator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啊

楼主(2017-05-29):
使用PSoC Creator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啊

网友A:
项目的路径需要放在Documents and Settings

网友B:
也就是默认的文件夹的地方

网友C:
是的,不然会报错

网友D:
KEIL需要激活

楼主:
有大神能给总结总结吗

网友E:
以前遇到过的问题:
1. 不支持中文路径,只支持英文路径;
2. 先打开软件再通过File->Open->Progject/WorkSpace最保险;
3.1 最新芯片升级特别多,Creator最好及时更新,否则容易找不到芯片;
3.2 不仅Creator需要及时更新,工程里的Component也要及时更新;
4. 默认的编译优化,有些变量如果用不到,可能会在Build时丢掉;
5. 楼上也提到了,Keil需要激活,不过只要网络号,也是分分钟搞定的事;
6. 旧版工程可以用新版Creator打开,但是打开后再想用老版Creator打开,90%会失败;
7. 默认的是GCC ToolChain;
8. 吃内存;
9. 如果发现烧写程序不灵了,看看使用PSoC Programmer升级一下烧录器KitProg或MiniProg的固件后再试试;
10.如果同一个WorkSpace里有多个工程,最好是把同一个工程的所有文件关掉再打开新文件,否则极易混淆;
11. Clang函数索引引擎有时候总是很笨重的感觉,有时候还是容易把Creator给卡死,不过算是优化优化再优化过的了。。。
12. 如果你的芯片是PSoC1,请用Designer;如果你的芯片是PSoC5而不是PSoC5LP请用PSoC Creator 2. x及其之前的版本;如果你用的是MBR3请用Ez-Click...
13. 截止到目前为止,PSoC Creator的官宣的最新版本是PSoC Creator 4.0 Update 1.
14. 每每觉得它不好用的时候,想想它是免费的因此可以得到原厂技术支持且不需要去找**工具,是不是也就释然了;
15. 其他一些隐藏功能,等待爱好者去探索发现并解锁...

网友F:
楼上总结的很到位~ 赞赞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