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LPUART不能通信

楼主(2017-05-29):
今天调试一个STM32L011K4的板子,用的是官方的开发板,nucleo这个系列的,板子上有2个串口,一个是LPUART和USART,历程里面提供了USART的程序,测试串口收发正常了,但是将这个程序替换到LPUART就发送失败了,然后定位寄存器发现 9600波特率情况下  USART是0x00000DA,LPUART是0x0000DA3F。
这里贴部分代码,基本上 就是完全按照例程来的,就是改了下参数
#define USARTx                           LPUART1
#define USARTx_CLK_ENABLE()              __HAL_RCC_LPUART1_CLK_ENABLE()
#define USARTx_RX_GPIO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define USARTx_TX_GPIO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define USARTx_FORCE_RESET()             __HAL_RCC_LPUART1_FORCE_RESET()
#define USARTx_RELEASE_RESET()           __HAL_RCC_LPUART1_RELEASE_RESET()
/* Definition for USARTx Pins */
#define USARTx_TX_PIN                    GPIO_PIN_1
#define USARTx_TX_GPIO_PORT              GPIOA
#define USARTx_TX_AF                     GPIO_AF4_LPUART1
#define USARTx_RX_PIN                    GPIO_PIN_0
#define USARTx_RX_GPIO_PORT              GPIOA
#define USARTx_RX_AF                     GPIO_AF4_LPUART1
/* Definition for USARTx's NVIC */
#define USARTx_IRQn                      LPUART1_IRQn
#define USARTx_IRQHandler                LPUART1_IRQHandler
以上修改的参数
初始化部分
UartHandle.Instance        = USARTx;
  UartHandle.Init.BaudRate   = 9600;
  UartHandle.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UartHandle.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UartHandle.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UartHandle.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UartHandle.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if(HAL_UART_DeInit(&UartHandle)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HAL_UART_Init(&UartHandle)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1- Reset peripherals ##################################################*/
  USARTx_FORCE_RESET();
  USARTx_RELEASE_RESET();
  /*##-2- Disable peripherals and GPIO Clocks #################################*/
  /* Configure UART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
  HAL_GPIO_DeInit(USARTx_TX_GPIO_PORT, USARTx_TX_PIN);
  /* Configure UART Rx as alternate function  */
  HAL_GPIO_DeInit(USARTx_RX_GPIO_PORT, USARTx_RX_PIN);

  /*##-3- Disable the NVIC for UART ##########################################*/
  HAL_NVIC_DisableIRQ(USARTx_IRQn);
发送函数
if(HAL_UART_Transmit_IT(&UartHandle, (uint8_t*)aTxBuffer, TXBUFFERSIZE)!= HAL_OK)
  {
    Error_Handler();
  }

网友A(2017-07-06):
STM32里面有个LPUART的例程呢,STM32L496ZG-Nucleo,这个里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