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选择PSOC?价格不便宜啊。

楼主(2017-05-29):
为什么要选择PSOC?价格不便宜啊。

网友A:
PSOC最初的开发成本会有点高,毕竟它内部有好多模块,但等到后期更新、维护的时候就可以看出它明显的优势了

网友B:
对,这些都得益于它的系统可配置。

网友C:
价格不能单单看芯片本身,PSoC可以给你省掉不少外围电路,那么整块板子上的器件加起来的成本就低了

网友D:
好几个项目都可以用同一个型号,那么库存成本就降低了,用同一个型号的话,量就大了,那么谈起价格来就更有资本啦

网友E:
板子上器件少了,PCB就省了空间,并且有可能PCB层数也减少了,那么PCB也可能就便宜了

网友F:
PCB小了,外壳也就小了,是不是也可以便宜了

网友G:
从工程师角度看设计方便了,节省时间了

网友H:
假如修改设计的话,很方便,哪怕是最后一刻需要修改都不涉及到硬件的改变

网友I:
PSOC适合于做原创的设计,老外都挺喜欢的。可惜在中国,都去关心BOM COST了,很少在系统结构和软件上下功夫。

网友J:
希望PSOC发展越来越好,与他共富贵。不然,我白折腾半年了,可能还会更久。都习惯了PSOC的编程方式了

网友K:
挺看好PSoC的,希望PSoC发展的越来越好~

网友L:
保密性好啊,质量还不错

网友M:
PSoC6出来,就是真·双核了

网友N:
PSOC这么多优点啊,那赶紧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