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双八位LVDS设置问题。

楼主(2017-05-30):
版主你好,我目前使用IMX6Q ,外接双8位LVDS屏(M190PW01-V8),参照数据手册设置ldb.c文件后,显示出来的东西不是缺了像素就是重影,也参考了论坛其他朋友的设置,怎么都显示不准确,色差那些到时没有。相关设置参数和数据手册截图如下,希望能得到部分技术指导,调试了好几天了实在是么办法了。。        {
                "AU-1440X902",60,1440,900,
                     9275,                //pixclock
                     480, 6,                //left/right margin
                     26, 2,                //upper/lower margin
                     2, 4,                //hsync_len,vsync_len
                     0,//sync
                     FB_VMODE_NONINTERLACED,//vmode
                     FB_MODE_IS_DETAILED,},
        {
                "AU-1440X903",60,1440,900,
                     9280,                //pixclock
                     480, 6,                //left/right margin
                     26, 4,                //upper/lower margin
                     1, 2,                //hsync_len,vsync_len
                     0,//sync
                     FB_VMODE_NONINTERLACED,//vmode
                     FB_MODE_IS_DETAILED,},
        {
                "AU-1440X904",60,1440,900,
                     9245,                //pixclock
                     480, 6,                //left/right margin
                     26, 4,                //upper/lower margin
                     2, 5,                //hsync_len,vsync_len
                     0,//sync
                     FB_VMODE_NONINTERLACED,//vmode
                     FB_MODE_IS_DETAILED,},

楼主:
今天那示波器测试了一下lvds时钟信号,,发现如果不在uboot里面设置 ldb=spl0  时钟是52Mhz 显示的文字什么的都正常,只是画面比例错误,一旦设置了ldb=spl0后,dclk就还有39mhz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现在基本确定图像显示不清就是时钟问题。。修改后的配置如下,
         "AU-1440*900", 60, 1440, 900, 18868,
         160, 160,
         12, 10,
         168, 10,
         FB_SYNC_EXT,
         FB_VMODE_NONINTERLACED,
         0,},

        {
         "AU-1440*901", 60, 1440, 900, 18501,
         220, 40,
         21, 7,
         60, 10,
         FB_SYNC_EXT,
         FB_VMODE_NONINTERLACED,
         0,},

网友A(2017-12-14):
解决了吗  我现在是显示的颜色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