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接受GPS数据和调试的问题

楼主(2017-05-30):
用串口接收GPS接收器的数据,调试感觉特别卡,还经常逼退出来,请问大家,这是啥毛病。

网友A:
不存在这种现象,应该是你的程序有问题。用串口助手之类的软件看看就该知道,GPS模块的输出是稳定的。

网友B:
卫星信号不好,一般也只是输出错误数据而已

网友C:
如果某些GPS模块在卫星信号不好时不输出,应该可以通过指令设置令模块定时输出NMEA格式的数据。

网友D:
串口助手可以看到正常数据吗

网友E:
如果用串口助手可以看到GPS模块的正常输出,说明是你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F:
把程序下到单片机里,单片机的串口输出的数据呢

网友G:
同样也可以用串口软件监视。

网友H:
是调试中断,导致数据丢失吧。
开DMA吧,效果会好点,
尽量少用中断。

网友I:
有用nmea库吗,不用自己写

网友J:
串口程序没有搞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