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103 SDIO读写SD卡

楼主(2017-05-30):
产品需要SD卡存储,1s存储一次。有个客户反映说,产品死机了,重启后也是死机。拿出SD卡发现SD卡剩余用量为0,但是里面存储的文件根本没有那么大,只有几百兆而已(SD卡是8G)。然后把SD卡重新格式化后装上产品上后,SD卡读写又正常了。
在网上查这个问题,发现大部分出现这个问题的都是手机和相机类的消费电子,也是反映SD卡格式化后又一切正常了。这个问题有朋友遇到过吗?是SD卡本身的问题还是驱动程序?因为这个现象是个个例,我倾向于SD卡的问题。希望有此类经验的网友给于点拨!

网友A:
是文件系统的故障,问题出在文件分配表

网友B:
删除文件时没有收回文件分配表空间,或者第二分配表没处理。

网友C:
把有问题的卡用winhex打开,看看问题出在哪儿了。

网友D:
winhex可以看到卡上面任意的扇区内容,挺有用的。

网友E:
查看代码,删除的时候有没有修改文件分配表

网友F:
不改分配表的话目录里是看不到文件了,但是原来文件占用的空间没有释放。

网友G:
我的代码里没有使用删除文件夹和文件的函数,只有新建文件夹和文件,怎么回事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的代码里没有使用删除文件夹和文件的函数,只有新建文件夹和文件,怎么回事 ...

也跟文件系统有关系,
如果打开文件并且写入后,文件没有关闭,那么占用的空间会不停增加,但是文件的大小不会及时更新。

网友I:
怎么回事,我的账号被盗了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我的代码里没有使用删除文件夹和文件的函数,只有新建文件夹和文件,怎么回事 ...

文件总数有多少? 文件系统是fat32还是exfat? 看一下默认的分配单元大小是多少?

网友K:
楼主用的是fatfs?还是其它的?

网友L:
@Rollo  这个帖子是我在隔壁发的,你怎么把它贴到这里了?
@Varus 是你的小号?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楼主用的是fatfs?还是其它的?

用的是FATFS,MCU是STM32F103

网友L:
引用 网友C:
把有问题的卡用winhex打开,看看问题出在哪儿了。

我用winhex看过了,不正常的数据都是0x00。文件分配表不知道能不能用winhex查看到,不知道具体在哪个区

网友K:
引用 网友L:
用的是FATFS,MCU是STM32F103

用到哪个示例程序?HAL的?CUMBMX?还是自己移植的?

网友L:
0.9a,驱动是移植正点原子的,直接操作的寄存器

网友K:
引用 网友L:
0.9a,驱动是移植正点原子的,直接操作的寄存器

抓紧、赶紧参考ST官方的示例程序(别再被坑了!)!

网友M:
垃圾国产SD卡不稳定害死人,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抓紧、赶紧参考ST官方的示例程序(别再被坑了!)!

当时FATFS最新的才是0.9a,当时cubeMX还没有推广。当时的任务也没有这么多,当时……
一把辛酸泪,谁人知我心

网友N:
怕是买到假的SD卡了

网友O:
每写一次数据,同步一次到文件即可

网友P:
这个问题貌似无解,想办法减少异常断电,来减少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