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PIO模拟I2C问题

楼主(2017-05-30):
用GPIO模拟I2C来操作EEPROM(24C512)只能读不能写,EEPROM硬件未进行写保护,写的时候,每次的ACK都是正常的(低电平)。但是主程序中先写EEPROM,而后想要读出写进去的数值,但是每次读出来的还是之前别人写进去的数值,也就是自己没有写成功,搞不清楚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用分析仪抓下时序看看,delay够吗

网友B:
代码贴上来瞧一瞧,是不是没有开启写使能

网友C:
用逻辑分析下时序看看,这种问题很可能是时序问题

网友D:
好好看I2C的时序,启动-读写-数据-停止……。特别注意时间,【要严格一致】

网友E:
不能读,是不是芯片IO配置问题。

网友F:
芯片是不是需要一个脉冲初始化启动,就有可能上电后的第一组数据,是读不出来的。原因,没有初始化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