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样的三角波问题

楼主(2017-05-30):
AD采的三角波为什么是这样的呐,它这里纵坐标的单位是什么也没说明

网友A:
‘纵坐标的单位是什么’ 不应该是你告诉大家的吗?

网友B:
做的仿真还是用硬件采集的,采样率是多少,信号频率、幅度又是多少

网友C:
是如何得到这个波形图的?

网友D:
看上去这就是一个直流波形 然后有点抖动

网友E:
数据是通过下位机传过去的吧。看传过去的数据有没有纵坐标的内容

网友F:
这个是ccs的graph吧,显示的是存放转换结果的数组应该,但这个纵坐标我也不会设置,自己的都是科学计数(那种带4.5e11)这样的,

网友G:
是不是你的数据类型没设置对,是32位浮点型还是16位整型,数据类型没设置对显示出来的图形也会不对。还有,五楼的兄弟也说了,这看着像是直流电平上的波动。

网友H:
这是显示的是什么

网友I:
你这个数据怎么这么乱

网友J:
纵坐标就是ADc数值

网友K:
数据格式不对

网友L:
你在采样的时候怎么设置的

网友M:
这是CCS显示的吗

网友N:
建议使用数组保存数据然后读取。

网友H:
数据配置有问题

网友I:
是显示的波形不对吗

网友O:
设置float类型显示

网友J:
你的数据设置的是什么格式?

网友K:
重新设置

网友N:
三角波都是线性的,可以通过数组直接观察。

网友P:
配置的数据格式错误了,才这样

网友M:
显示的数据格式不对

网友L:
数据最好能够导出数据

网友Q:
这是用CCS中GRAPH采样得的波形吧?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会有很明显的抖动,我认为是和采样的点数有关系的,会有一些不稳定的点。建议你将这个变量加入观测窗口,然后实时观测数值的变化,可以大致看出这个波形的趋势。

网友R:
从这提供的图形看不出是原始信号尤文图还是AD的采集问题。。

网友S:
采集三角波的话,这个就有很大的问题的

网友S:
检查下是否有信号的失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