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220V开关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7-05-30):
(无正文)

网友A:
一个LED灯?
先确定用什么样的一个LED灯,供电电压多高,输入电流多大

网友B:
先确定电源的负载的功率是多大
然后根据功率大小,确定电源的方案

网友C:
我的输出只要求一个LED灯能点亮就行

那就用你能够买到的最小电流的保险管吧。

网友D:
弄一个220V电源,带几个发光二极管吗,,,,可以直接用手机充电器方案,加上限流电阻,比较简单
主要看这个灯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E:
现在的led灯,稍微小一点功率的led灯珠,如3225封装,5730封装的有0.5W的,正向电压3.1-3.4V,电流150mA
还有更大封装,有1W灯珠350mA 3W的灯珠700mA

网友F:
用过的最小规格的保险丝是0.15A, 不过在冬天要0.4A要半分钟才熔断

网友G:
为什么非要关注这个保险管呢
保险管的问题,关系到你电源电路的负载电流多大,你准备做多大的负载呢,选个保险管能是多大的事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