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校对网络表

楼主(2017-05-30):
在protel99中画好PCB后可生成网络表并与原理图中生成的网络表进行校对,但在AltiumDesigner中怎样实现以上的校对呢

网友A:
project下面show  difference  选中原理图和PCB进行校对

网友A:
直接update也可以显示出两边的区别,show difference好用

网友B:
protel 99se  里面report--net compare

网友B:
AltiumDesigner  project-compile 进行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