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将CCD采集进来的蓝色信号单独提取出来?

楼主(2017-05-30):
怎么将CCD采集进来的蓝色信号单独提取出来?

网友A:
方法太多了吧

网友B:
网上找到一个公式
 Y = 0.299R + 0.587G + 0.114B
 U = -0.147R - 0.289G + 0.436B
 V = 0.615R - 0.515G - 0.100B
 R = Y + 1.14V
 G = Y - 0.39U - 0.58V
 B = Y + 2.03U
是直接将YU分量弄成B吗?

网友C:
那怎么输出?

楼主:
因为输出的buffer仍然是YUV分量的。

网友C:
你用在什么上面?

楼主:
希望将车牌识别在642上实现,所以希望直接提取出录入图像信息的蓝色部分进行处理。

网友D:
将YUV转成RGB,然后将转换后的数据处理就行了。

网友D:
这个描述已经是整个的处理过程了

网友E:
如果连CCD信号,或者RGB,YUV都不知道,怎么做车牌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