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无刷直流电机驱动波形Bldc

楼主(2017-05-30):
大家帮忙看下照片中的其中两相波形,其中反电动势波形不是梯形波,影像到了过零检测,三相上臂Pmos Pwm,下臂Nmos直接开关

楼主:
没人帮忙解答一下吗

网友A:
是梯形波啊,你们看到旁边两个梯形吗,只不过梯形叠加上了电感关断时的反向电压

网友B(2017-11-08):
似乎反向电压加上去到消散时间很短

网友C:
没看懂,继续关注!

网友D(2018-01-09):
楼主发的贴图,与我的反电动势很像。我初步推测是,电机为正弦反电动势电机,不适合用梯形波方式驱动。
同时,我看到有人说换相时机不对,所以我动摇了以上推测。
请问楼主解决了反电势过0的检测吗?

反电动势过零检测电路没有电容进行滤波,加之电路换相初时有消磁点,用延时容易发现不了过0点

网友E:
转速提高后, 波形明显失真.   不知道你这个波形是用什么驱动方式获得的.
先手动空转, 截个波形看看能否满足这种控制条件要求的情况

这个波形是用方波六步换相

网友F(2019-04-17):
我前几天也遇到这个问题,强制切换到过零检测换向后就稍微正常些了,不过我的过零还有一些问题

网友G:
可能是换相不正确

网友H(2019-07-02):
换相明显失步状态

网友I:
你这个换相时间已经严重的滞后了,还怎么玩,看着像开环强拉的那种

@libre01 :你从哪里看到商业气息的?怎么可能
@congfenglong :这种电机驱动问题西莫上都是商业气息比较浓,找不到想要的答案
@libre01 :这种问题还是西莫上好一点
这张波形图就是开环强制换相,换相时间都是一点点调的,从电机能转到不能转中间所有时间都试过,波形还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前几天也遇到这个问题,强制切换到过零检测换向后就稍微正常些了,不过我的过零还有一些问题 ...

方波六步换相开环部分先启动,加速后检测过零点,进入闭环,失败的可能性比较大;现在我的做法是开环匀速转动,当检测到10次过零后换相进入闭环,每次在PWM OFF期间检测一次过零,但是很容易检测不到,这时就需要强制换相,强制换相时间如果没把握好,就容易堵转,过零检测电路是没有加电容滤波的,怕加了电容后反电动势容易滞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梯形波啊,你们看到旁边两个梯形吗,只不过梯形叠加上了电感关断时的反向电压 ...

您说的是两相关断后电感反向电压,电路中我已经在MOS管D,S端并接上了一个二极管

网友I:
引用 楼主:
方波六步换相开环部分先启动,加速后检测过零点,进入闭环,失败的可能性比较大;现在我的做法是开环匀速 ...

我再给你回复吧,你开环启动之后可以试试切滑行启动的方式,判断反电势状态切入闭环,至于你用PWMoff检测本来就是很少见的,因为地很可能有干扰,一般都是pwm on检测,最后一个加不加电容式要看你需要的,加一个102稍微滤波一下影响不会很大,这种问题二姨家才是原厂代理商广告多,西莫比较专业

网友F:
引用 楼主:
方波六步换相开环部分先启动,加速后检测过零点,进入闭环,失败的可能性比较大;现在我的做法是开环匀速 ...

无论是PWM ON检测还是PWM OFF检测过零点都要避开MOS开关时刻,那个时候震荡很厉害,容易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