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前进亮的效果

楼主(2017-05-30):
单纯用PWM的话如果用的灯带的话就是一条灯带逐渐变亮变暗,并没有前进亮的效果了。

楼主:
但是没给出具体软件API是哪个

网友A:
难道这个只能硬件复位?

楼主:
如能软件复位,求教API名字。

网友B:
用control register 为API接口,自己写“1”复位,写“0”重新开始工作。不过这个复位时同步的,建议延迟几个时钟,在写“0”。

网友C:
只能硬件复位。 你需要的是不是 one shot multi trigger 模式啊

网友D:
用这种模式就不需要 reset 了, 来一个 trigger 信号, pwm 输出一个周期

网友E:
要看使用什么模式吧,有的时候重定向不需要复位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