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中波特率和比特率是一回事吗?

楼主(2017-05-30):
串口中波特率和比特率是一回事吗?

网友A:
波特率(Baudrate)即调制速率,指的是信号被调制以后在单位时间内的变化,即单位时间内载波参数变化的次数。它是对符号传输速率的一种度量。
比特率是指每秒传送的比特(bit)数。单位为 bps
相同点:都是传输速率
不同点:传输的单元不同,

网友B:
一个是 bit

一个是字节!

通俗的说法就是bps吧!

网友C:
波特率除以8就是比特率吧,估计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