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就一个模拟输入口,想测量温度 湿度 亮度,怎么控制啊

楼主(2017-05-31):
没看懂楼主的意思。
用模拟开关把一路模拟入口,扩展成三个就ok了 。

网友A:
随便用一个多路模拟开关就可以了,使用两路或者三路io输出控制开关选择哪个连接到你的模拟输入io口即可,模拟多路开关比如cd4066.

网友B:
模拟多路开关

网友C:
可以用模拟开关扩展,也可以选择数字输出的传感器。

网友D:
多路模拟开关、数字接口都是办法。根据描述,好像是要做个低成本方案,还是选择多路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