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发中断、收中断可以使用两个中断处理函数吗

楼主(2017-05-30):
从STM32F042的开始文件startup_stm32f042.s中看到,USART2只有一个中断处理函数:USART2_IRQHandler。

现在,我想把USART2 发中断和收中断 用两个中断函数来处理,请问,该如何实现 ?

网友A:
中断向量唯一,只能中断里面进行判断中断类型,然后调用不同的回调函数就行了

网友B:
硬件上只有一个IRQ请求,就只会有一个中断入口。

网友:
可以读状态寄存器判断下是接收还是发送引起的中断,再调用分开的函数去处理。

网友C:
STM32不可以,STM8可以

网友D:
之前看过别人写的程序,在一个中断服务函数中,既有发送中断,又有接收中断,这个要去判断中断标志位的哦

网友E:
记得51好像是可以

网友F:
写两个不同的回调,在中断函数里判断是哪个,分别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