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单片机复位问题

楼主(2017-05-30):
硬件仿真时,程序复位后 单片机发送一个0x00给串口,请问怎么回事 怎么解决 谢谢,我不使能串口发送,串口助手还是能接收到0x00

网友A:
复位时引脚的电平会发生改变,恢复到 reset状态,这种改变会被串口识别成是一个串口数据的起始信息,然后接接收了一个字节

网友B:
可以试试复位前吧串口引脚设置成低电平,然后复位,应该就没有了

网友:
仿真时程序跑了,打断程序break 然后reset 就出现了0x00发送,在哪里设置低电平?

网友C:
程序一开始运行就把串口TXD引脚设为低电平   如果你的处理器的复位状态下引脚是高电平你就设置为高电平

网友D:
换个好串口线,没准就好了

网友E:
正常现象,单片机在复位时,引脚电平是不确定的,可能为高也可能为低,但是通常情况下是为低的,在复位期间一直为低,串口工具就会检测到一个全0的数据

网友F:
这个是电平引脚造成的。

网友G:
接一个上拉电阻试试

网友H:
IO状态不稳定。

网友I:
楼主是做的单步调试吗

网友J:
串口误触发了。

网友K:
外接信号的干扰造成的。

网友L:
复位之后IO不稳定造成虚假信号。

网友M:
上拉电阻可以确定IO状态。

网友N:
信号有干扰,多添加几个电容试试。

网友O:
可能硬件有问题,看看IO连接怎么样

网友P:
楼主配置的波特率是多大的?

网友Q:
可能波特率太高,造成干扰了。

网友R:
在这个引脚可以添加一个电阻拉高电平。

网友S:
这个一般都是配置IO之后,信号就会消失了。

网友:
这个是外部信号干扰造成的。

网友:
上电之后有个脉冲信号会造成信号触发发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