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8*8点阵上下滚动显示程序

楼主(2017-05-30):
四个8*8点阵,点阵是按列点亮的,要求按行向上滚动。怎么弄

网友A:
要重写刷屏函数,行滚当然比列滚复杂了

网友:
原理很简单,就是在字模里重新取数据,tm1680是什么?

网友B:
TM1680是一种存储器交换LED显示控制的驱动芯片,
不改字模就没有别的方法了?

网友C:
听说过缓冲区没?

网友D:
不需要改变字模

网友E:
搞个缓冲区用于存储显示内容,在这个缓冲区映射到屏幕时候执行滚动操作的函数。

网友F:
这也要问,先去写个流水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