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38A 接收数据包疑问

楼主(2017-05-30):
使用MSP430f5438A接收数据包,总接收到最后一个时,前面的被覆盖掉了啊?为什么??用的是串口异步通讯
用串口助手显示,而收到的数据是EF 01 FF FF FF FF 07 00 03 00 00 0A,但是从缓存器里取出来的只有一位0A,是程序错了,还是缓存器里的值不能用循环来取,求助

网友A:
肯定会被覆盖掉啊,接收到一个字节你就保存一个啊,不然到最后缓冲区只有最后一个字节

网友:
肯定是代码写的不对

网友B:
开启接受中断,每进去一次中断,把数据存到数组缓存,根据自己的协议判断接受是否完成来处理数据

网友C:
430是操作寄存器,所以这个你要参考用户手册好好看,看你操作的寄存器是否和预想的一致

网友D:
在debug状态下,查看寄存器的值

网友E:
串口的这个缓存寄存器好像我记得只有一个字节,你对应用户手册好好看看

网友F:
数据发送速度太快?

网友G:
这个跟你的发送速度有关系

网友H:
波特率太低,只能发送最后一个数据

网友I:
串口异步通信是什么显示?

网友J:
看一下你的发送代码

网友K:
缓存器读取数据不对

网友L:
串口显示的数据只有一个吗

网友M:
数据包数据太快。

网友N:
这个数据覆盖了前面的数据

网友F:
配置延时了吗?

网友G:
波特率是多大?

网友H:
楼主使用单步调试试试。

网友N:
fifo里面的数据也是覆盖后面的数据的。

网友M:
你的发送协议是什么

网友L:
使用的16进制显示,看看其他的数据格式。

网友K:
在中断里面执行也是这样的吗

网友J:
可能速度太快造成数据覆盖。

网友I:
工程代码在哪来

网友O:
这个是数据包的问题,看看电平收到干扰了吗

网友O:
发送的速度一定不能太快,不能满足当前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