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 我的820空心杯电机老是烧换向器

楼主(2017-05-30):
做了一个小四轴玩,但是电机用不了多久就发现轴卡住了,拆开一看换向器和碳刷的接触点烧变形了。我的电路是加了续流二极管的。难道PWM频率不合适吗?现在都不敢玩了,电机烧坏一堆。

网友A:
这是有刷电机的短板,尤其高速的铜刷换向器,换向产生的火花和摩擦产生的高温是导致电机损坏的主要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有刷电机的短板,尤其高速的铜刷换向器,换向产生的火花和摩擦产生的高温是导致电机损坏的主要原因 ...

但是网上也好超时里也好各种各样的飞行器都用的空心杯,难道买回去玩个三四天就挂掉了吗?

网友B:
除了二极管,还需要并个阻容吸收更好。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玩无刷的原因,有刷的速度上去后自己都受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除了二极管,还需要并个阻容吸收更好。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玩无刷的原因,有刷的速度上去后自己都受不了 ...

搞过有刷电机,220v,4W转,400W,一点压力都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搞过有刷电机,220v,4W转,400W,一点压力都没有,

这都是碳刷了吧,并且碳刷也是损耗品,用一段时间就需要换新的。有刷电机还会产生火花,在很多应用场合是不允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