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编写波形算法

楼主(2017-05-30):
(无正文)

网友:
仅要求使用CCS编写,CCS只适用于TI的芯片,而TI的芯片又有那么多,具体使用哪一款呢

网友A:
波形的持续时间及峰值,这倒是不难的事。一般对芯片入门级者就可以做到

网友B:
28335没有用过。给你个参考:它有个事件捕捉器,可以在脉冲到来及消失时测量脉冲宽度,它有12位的ADC,80nS的转换时间,可以连续采样信号并对其分析。

网友C:
问题描述的不具体啊

网友D:
这个是用捕获吗

网友E:
具体说一下算法的要求

网友F:
波形低固定的吗

网友G:
楼主使用的是什么DSP芯片?

网友H:
没有看懂,是要计算峰值吗

网友I:
这个跟CCS没有什么关系,就是芯片的算法。

网友J:
楼主的意思是计算波形的周期吗

网友K:
没有看懂楼主要实现的具体功能

网友D:
ADC采样数据计算。

网友E:
计算周期可以使用fFT算法

网友F:
方波可以使用捕获计算持续的时间

网友G:
如果是DSP,可以调用DSP的库FFT实现。

网友L:
这个在网上有很多的例程。

网友H:
波形是什么波形?正弦波还是方波?

网友I:
一般都是使用定时器计算波形周期

网友J:
可以使用DFT算法计算波形。

网友K:
是计算峰值和周期吗?

网友L:
基于DSP的示波器的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