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源上磁珠怎么取值

楼主(2017-05-30):
板子上设计两个电源,一个提供3.3V/850mA给MSP430单片机供电,另一个提供4V/3A给GPRS模块供电,老师建议我在电源上加磁珠后再接入,但是我网查了一下,说磁珠的阻值和要抑制的噪声频率有关,那根据我这两个模块电流电压和工作频率该怎么选择磁珠值?

网友:
磁珠抑制高频辐射和高频纹波还是挺有效的,但是一定要靠近源头

网友A:
某个型号的磁珠有一个最佳抑制频率点,在这个频率点的阻抗最高,而其他频率上阻抗会变低

网友B:
磁珠对很多频率都有效,只不过有强弱之分

网友C:
一般磁珠的额定电流越小,阻抗就可以做得越高,选取额定电流高于并接近电源最大输出电流的磁珠。比如电源最大输出850mA,我会取额定电流为1A的磁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