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ChipON KF8 系列 MCU 常见问题 Q&A(六)

楼主(2017-05-30):
61、如果电路周围电磁波很多, pin 脚的外接连线又很长,为什么 MCUpin脚会经常损坏。

A:电压一高,又没有任何措施,导致 pin 脚被高压打坏掉。此时需要注意做一些保护,可以在 pin 脚上做 RC 滤波,电路周围铺地,如果还是没有解决,那么最好接一个稳压管,这些器
件尽量的靠近 pin 脚。在画 PCB 板时,在 VDD 脚加的电容最好越靠近 VDD 脚越好。在高压部分的电路与数字部分的电路最好用开槽隔离,距离也尽量的远。

楼主:
62、 MCU 运行一段时间后发烫厉害,时间一长,芯片就损坏了。
A:这是由于芯片管脚外接电压大于 VDD 造成的,由于管脚内部有上拉 VDD,这样就会出现外面电压通过二极管到 VDD 形成一个大的电流。如果该电压不大于 VDD+0.6V,可以考虑串接一个 K 级电阻。如果接入引脚电压太高,该方案设计存在严重缺陷,需要更改设计方案

楼主:
63、 AD 采样值不准,差别很大。
A:ADC 模块内部包含一个采样保持电路,切换 AD 通道后需要延时一段时间,这时启动AD 转换获得的 AD 值才准确。同样的, ADC 模块刚打开时,也需要延时一段时间

楼主:
64、写 BEE 的标准程序是什么?
///******************************
// * 函数名: Erom_data_write()
// * 函数功能: BLOCK EEPROM 单数据块写入函数函数
// * 入口参数:写入首地址 Erom_add 和写入数组 Arr_erom2[]
// * 返回参数:无
// ******************************/
void Erom_data_write(uint address)
{
uchar i;
Erom_add = address;
OSCCTL=0x20; //降频到 1M
// OSCCTL=0x30; //降频到 1M
_NOP();
_NOP();
_NOP();
_NOP();
_NOP();
_NOP();
_NOP();
_NOP();
_NOP();
_NOP();
_NOP();
__asm
CLR _INTCTL , _AIE //关中断,防止中断打断 EEP
JNB _INTCTL , _AIE
JMP $-2
BANKSEL _Erom_add //为了防止 address 的两个数据不在一个

MOV R2 , _Erom_add
MOV _BADDRL , R2 //写入地址低位
BANKSEL _Erom_add //为了防止 address 的两个数据不在一个

MOV R2 , _Erom_add+1
MOV _BADDRH , R2 //写入地址高位
MOV R2 , #_Arr_erom //将数组的首地址送到 R0 低位在低位 高位在
高位对称
__endasm;
for(i=0;i<16;i++) //写入 4 个字, 8 个字节。
{
_CWDT();
BADDRH=0x0f;
if(BADDRL < 0X70)
break;
__asm
BANKSEL _Arr_erom //为了防止 Arr_erom2 中的元素不在一个区
LD R7 , [ R2 ] //向 R6 中写入数据低位
INCR2
BANKSEL _Arr_erom //为了防止 Arr_erom2 中的元素不在一个区
LD R6 , [ R2 ] //向 R7 中写入数据高位
INC R2 //指向下一个字
/****数据写入函数****/
MOV R5 , #0x84 //R5 在 C 编译器环境中被中断所占用,但是在操
作之前关闭中断可以进行 R5 的操作。
MOV _EECTL1 , R5
MOV R5 , #0x69
MOV _EECTL2 , R5
MOV R5 , #0x96
MOV _EECTL2 , R5
SET _EECTL1 , 1
.DW 0xffff
.DW 0xffff
.DW 0xffff
.DW 0xffff
.DW 0xffff
.DW 0xffff
DW 0xffff
.DW 0xffff
.DW 0xffff
.DW 0xffff
MOV R5 , #0X80 //关闭 BLOCK EE 的写操作,防止意外写
MOV EECTL1,R5
INC _BADDRL //操作地址指向下一个
__endasm;
}
OSCCTL=0x70; //降频到 16M
_NOP();
_NOP();
AIE=1;
}

楼主:
65:芯片功耗不满足需求
A:没有用到 IO 或者引脚没有封出的 PIN 脚,需要设置成输出态。默认下是输入态,这时相当于悬空状态,输入电压是不确定状态,所以会使芯片内部的 buffer 导通,导致有电流,出现功耗大的问题。

楼主:
66、 KF8S210 芯片部分运放无输出,部分芯片 IO 运行状态不对
A: 运放的失调太大了造成的,要满足客户需求,需要在±5mV。 小信号检测推荐使用运放 2, 带自适应失调校正,受温飘影响小。

楼主:
67、 KF8S1006 使用注意事项
使用 P04 口驱动线圈式蜂鸣器,电磁炉工作起来后,蜂鸣器有异响, P04 口靠近 PPG 输出口,驱动压电式蜂鸣器或使用三极管驱动,或改为其他的 I/O 口驱动时,不会有异响

楼主:
68、 KF8TS2716 在阻容降压触摸下出现按键不灵敏,工作过程,上电过程触摸异常,无法按键等问题
使用内部参考电压作为触摸模块电源

楼主:
69、 KF8TS2716 采用内部看门狗休眠唤醒功耗多大?
1.7uA/3V

楼主:
70、 KF8F 和 KF8V 系列 MCU 差别在哪里
KF8F 系列产品主要针对可靠性要求高的应用,温度范围宽,符合工业与汽车标准。主要应用于工业与汽车市场。
KF8V 系列封装采用铜线,温度范围比 F 系列小,主要应用于小家电与消费等市场

网友A:
我发现通篇出现的是,为什么 MCUpin脚会经常损坏。 看来这个问题很是常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通篇出现的是,为什么 MCUpin脚会经常损坏。 看来这个问题很是常见的 ...

把偶尔发生的损坏问题细分一下类别,在以后的设计中会更有心得。
这些问题主要在设计阶段就可以规避,会使系统的可靠性越来越高。

网友C:
满满的都是干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