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2274 LMP3待机电流异常

楼主(2017-05-30):
MSP430F2274  VQFN封装  LMP3待机电流异常:
                        简单说明一下情况,硬币大小的一块PCB,PCB板上只有MSP430的基本电路,PCB上什么都没贴,只贴一片VQFN封装的MSP430F2274,代码尽可能简单,什么都不操作就进入LMP3模式;
                        就4句简单的代码: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BCSCTL1 = CALBC1_1MHZ; //DCO频率设置
                           DCOCTL  = CALDCO_1MHZ; //DCO频率设置
                        _BIS_SR(LPM3_bits+GIE);//进入LPM3

                        正常的板子电流一直是很稳定的6uA;
                        问题来了,放着不动,过一会能看到电流在变化,6uA->32uA->100uA->1023uA->xxxuA->之后稳定在100uA左右;
                        10块板,大部分都有这问题,大部分待机电流稳定在40uA到100uA之间;
                        用热风枪稍微吹吹,电流会有所下降,但是过一两小时电流又慢慢上升;
                        10块板都是手工焊的,用日本千住Pb65焊锡丝;
                        把板用高纯度无水酒精用牙刷刷净并烘干后,大部分待机电流偏高的板电流都下降到6uA附近了;
                        过几天再跟踪查看,好几块板电流有升上去了,实在受不了了,不知道什么原因照成的。
                        以前做过几次MSP430F2274 VQFN封装的板,拿出来对比也发现有部分板待机电流异常。

网友A:
MSP430F2274一定要看datasheet,这个片子使用的环境温度的范围是多少?是否与你热风枪温度使用过高有关系,我的意思是温度过高有可能吹坏了;(风枪温度一定要控制好啊)

网友B:
可能是IO设置引起的,不用的IO要设置为输出状态,否则电流就会异常。看你板子的现象,是这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C:
IO设置问题还有一个表现就是,手靠近板子也会引起板子的电流变化

网友D:
低功耗状态时,io的正确配置很重要

网友E:
你的IO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F:
感觉是芯片短路有点过大造成的。

网友G:
芯片散热怎么样

网友H:
这个低功耗的时候电流异常。

网友I:
datasheet写的电流有多大?

网友J:
没有用过这个芯片,不知道功耗怎么样

网友E:
IO设置接地可能有增大电流。

网友F:
重新焊接一下引脚。

网友G:
芯片如果发热,可能是短路有问题。

网友H:
建议楼主查看芯片的io电流。

网友I:
这个很有可能很楼主的芯片新旧有关系。

网友K:
没有外设怎么电流会变化这么大

网友L:
看一下楼主的代码配置

网友M:
执行的代码是什么?测量IO的信号了吗

网友J:
电流怎么变化这么剧烈

网友K:
是不是触发中断了?

网友L:
电流的灌电流是不是比较大?

网友M:
觉得楼主的硬件电路可能存短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