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812的PDPINT的问题

楼主(2017-05-30):
pi, pdp, ev, gp, GPIO

自己写的保护程序,一直进不了中断保护,各位有相应的历程吗?
使用的是evb的pdpintb中断
先是
         GpioMuxRegs.GPDMUX.bit.T3CTRIP_PDPB_GPIOD5=1;    //设置外设功能
         GpioMuxRegs.GPDDIR.bit.GPIOD5=1;                     //设置为输出口

Ev中
        EvbRegs.EXTCONB.bit.INDCOE=0;
        EvbRegs.EVBIMRA.bit.PDPINTB=1;
        EvbRegs.EVBIFRA.bit.PDPINTB=1;
主程序中

PieCtrl.PIEIER1.bit.INTx2=1; //pdpintb 中断
请问还缺少什么?
初步问题是 没开CPU的中断和外设的时钟时能
应加上
IER|=M_INT1;        //开CPU中断1
SysCtrlRegs.PCLKCR.bit.EVBENCLK = 1;    //使能EVB模块时钟

还有其它问题吗?

网友A:
还有总中断 EINT

网友B:
看你的循环, 中断也要跳出来的, 你可以设置一个总中断来控制你的需求, 但会影响程序构成

网友C:
主要看CPU级中断、和外设的时钟使能。

网友D:
总体的设计代码在哪来

网友E:
没有配置Io的模式吗

网友F:
使用例程代码简单很多。

网友G:
全局中断呢?

网友H:
)开中断EINT;ERTM;

网友H:
PieCtrlRegs.PIECTRL.bit.ENPIE = 1;          // Enable the PIE block
   PieCtrlRegs.PIEIER1.bit.INTx4 = 1;          // Enable PIE Gropu 1 INT4  XINT1
   IER |= M_INT1;                              // Enable CPU int1
   EINT;                                       // Enable Global Interrupts

网友I:
#define EINT asm(" clrc INTM")

网友J:
使能全局中断

网友K:
EINT; //使能全局中断

网友D:
感觉楼主的总中断开关没有开启。

网友E:
应该配置为上拉模式。

网友F:
中断没有允许,重新配置。

网友G:
没有使能全局中断EINT

网友H:
全局中断用于使能EINT或禁止DINT可屏蔽中断。

网友I:
需要是能全局中断EINT

网友K:
DSP28335 使用外中断

网友J:
不想被打断则不允许 EINT 即可

网友L:
开中断EINT;ERTM;

网友M:
这个是需要注意中断优先级的设计的